台达VFD-A 变频器cf3故障求救

楼主(2008-02-27):
求助:一台 台达VFD-A 3.7KW的变频器上电就报警CF3 ! 也与电流互感器有关系吗?
如果把电流互感器拆下 还会报警吗?

楼主:
变频器上电就报警CF3(不带逆变)

网友A:
有二种情况,一是传感器,另一个可能是CPU,你把二个传感器的信号线把掉,如会好就说明是传感器问题,不会好的话可能是CPU,二个信号线S1  S2,这二根线我记的不太清楚

网友B:
先拆掉互感器试试。

网友C:
最大的可能就是传感器的电源偏低

楼主:
霍尔拆了 !  还是报警!

网友D(2008-04-06):
楼主,你好!

     如果需要台达系的配件话,我公司可以给你提供,价格便宜,有质量保证.

来自,台达苏州地区的特级售后服务中心.

QQ平台:21200901

手机:13962537351.

网友E:
检查霍尔 后级的四运放输出是否正常,否则就是CPU 的故障了.

网友F:
台大的变频器霍尔质量挺次的

网友F:
零点漂移.....................

网友G:
台达传感器问题是通病,特别是M系列的

网友H:
如果拆了互感器还不好,是M系列的有可能是运放坏了

楼主(2008-10-10):
互感器的取值电压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I:
找我修吧,300元搞定。915808746

网友J(2009-07-29):
VFD-A风机坏了也会报的

网友K:
把主板上的两个tl074都换了,包好

网友L:
检查霍尔 后级的四运放输出是否正常,否则就是CPU 的故障

分析的很好 把传感器的信号线割断看看

楼主(2010-03-19):
主板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