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OB100的使用

楼主(2008-02-27):
请问一下OB100怎么用呀,是不是我想在PLC启动时复位一些数据可以在这里写呀,对暖启动,热启动,冷启动不明白,能否详细解释以下呀

网友A:
300的CPU好像只有暖启动。实际上OB100就是数据初始化,就是CPU启动时,一些参数的初始值。OB100里的程序只运行一次

网友B(2008-08-25):
可以, OB100只在PLC启动时(循坏周期前)执行一次

网友C:
类似于200中的sm0.1后调用的子程序

网友D:
就是启动时执行一次,可以用于初始化数据。

网友E:
类似系统初始化是运行一次的程序

网友F:
暖启动:过程映像和不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及计数器被清除,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以及数据块的当前值保持

热启动:在启动时所有数据标志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过程映像及数据块的当前值被保持

冷启动:只有CPU318以上和400的PLC具有,所有过程映像和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被清除(甚至保持的)!

网友G:
OB100通俗讲就是每次开机时初始化,且只执行一次

网友H:
OB100除了作数据初始化外,还可否作其它用途?

网友I:
ob100 在CPU暖启动时调用一次,一般作为初始化数据。

网友J:
明白了,难怪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类似的SM0.1类似的触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明白了,难怪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类似的SM0.1类似的触点呢~~

300系统没有特别的触点,但是你可以人为的规定某些用途的触点

网友K(2012-03-09):
原来300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