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按钮不是两个按钮

楼主(2008-02-27):
双手按钮不是两个按钮

                               两个按钮不能当作双手按钮安全装置来使用。双手按钮不仅具有特殊的壳体结构设计,而且双手按钮作为一种安全装置,必须配套采用安全监控模块(又称安全继电器),组成一个安全的双手控制系统。近日,偶然读到一篇安全报道:2004年8月1日上午8时许,上海西郊某轮胎制造公司乘用轮胎厂一磅称工俞某在炼胶车间组切胶岗位上切小胶料时,为贪图方便,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用一把钥匙揿住双手按钮设备的右侧按钮,使双手按钮保护设备一直处于半工作状态,当其左手揿按钮时,右手放在橡胶材料上,导致右手被切胶机刀口切去食指一节,中指二节,构成重伤事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俞某违规操作。俞某违反了该企业制订的切胶机安全操作规程,用一把钥匙(代替一只手)揿住双手控制安全装置按钮中的右侧按钮,使该安全装置一直处于半工作状态,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间接原因:管理不到位。车间、班组管理人员对员工的岗位安全教育、培训还不够深入细致,当发现员工存在违章行为时,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在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上力度不够。事故责任:俞某在操作切胶机时,违反公司有关“单刀切胶机,只准本人双手启动”的安全操作规程,在被发现违规操作时,被指出并要求改正后,仍我行我素,导致了该事故的发生,对此事故应负主要责任。车间生产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不到位,在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上的力度不够,对此事故负部分责任。作为机器安全技术工程师,对该公司的事故分析和责任认定,我认为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这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发觉造成该事故的根本技术“盲区”。同时也对‘一只按钮按下,双手按钮保护设备就一直处于半工作状态’这一说法提出质疑。既然是双手按钮保护设备,那麽切胶机设备应该只有在双手按钮同时按下去时,切刀才可以切胶;如果有一只按钮先按下,再按另一只按钮,切刀是不应该切胶的。根据EN574有关双手设备标准中关于双手按钮设备应用于危险机器的规定,在危险场合,特别是手工送料的机器,冲压设备、带切割刀具的机器等,只有在双手按钮同时按下去时,并且时间差应该不小于0.5s,装置才是有效操作;而且要求,如果时间差超过0.5s, 必须两个手都松开后,才可以再次使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使操作人员的双手离开危险区域,免受伤害。也只有符合标准要求的双手设备才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很显然,该设备的双手控制装置不符合标准的安全要求,才是导致切断操作工手指的严重事故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双手按钮作为一种安全装置,必须配套采用安全监控模块(又称安全继电器),组成一个安全的双手控制系统。其工作原理如下:双手按钮的2常开2常闭总共4个信号触点连接到安全监控模块,由安全监控模块对双手按钮的状态进行判断。当且仅当两个按钮在0.5s内同时按下时,安全监控模块才会有输出,该系统才能够启动机器动作;任何一个触点的故障,均可以被监控判断;当任何一只手离开按钮,安全装置就立刻停止输出,切断动力源,从而实现保护人的目的。任何一只按钮的提前或推迟工作,都不会出现危险。然而有些企业贪图省钱,在双手控制系统中,不购买、安装安全监控模块,只是将按钮盒上的两只按钮的2个常开串联起来,接到机器控制回路,表面上好像是双手控制,实际上是两个按钮简单的串联,这样很容易就能够被操作人员采用简单的方法“短接”,变成单手操作。另外,一个触点的熔焊接故障,也同样容易使设备单手操作成为可能;如果2个触点出故障,甚至还会导致设备意外动作,伤害操作人员。因此,串接起来的两个按钮是不安全的,是不可能实现双手按钮设备的安全功能的,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两个按钮不是双手按钮。‘一只按钮按下,双手按钮保护设备就一直处于半工作状态’这一说法,是对双手设备的误解,认识上有误区。这种“半工作状态”的说法,误导他人认为一只可以实现半工作,对于双手设备是一种错误说法。完全可以说,这个重伤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该公司的设备符合安全要求,加装有安全监控模块,即使工人这样违规操作,也不会痛失3节手指。但是事故已经发生,后果也无法挽回。这里我不仅为俞某感到惋惜和同情,也为该企业的安全防范技术汗颜。痛定思痛,除了当事人后悔没有按照规定的操作规程使用机器之外,作为生产企业,是否应该总结一下,在加强管理、教育等措施仍有死角、不奏效的情况下,是否该思考思考:在设备安全硬件方面,我们的机器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有必要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提高安全可靠性?以后是否应该购买和使用安全产品和机械?如果每个企事业单位,能够从技术上、从硬件上保证企事业的环境、生产设备、机器都是安全的,在辅助以传统的思想教育、安全培训和加强制度管理,为员工创造更加舒心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这样对企业、对员工、对整个社会都是有裨益的。也希望借贵刊的发布,澄清这个错误说法,同时对于该公司完善其设备安全能起到一定作用。(完)

网友A:
工业安全应该是电气工程师首要考虑的
因为自己的疏忽或专业知识的欠缺
来制定的一些操作章程必然带来安全隐患!!!!!

网友B:
楼主好文章!我以前也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
现在让楼主结合案例这么一讲,印象非常深刻。

5:30am

网友:
双手操作式安全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将滑块的下行程运动与对双手的限制联系起来,强制操作者必须双手同时推按操纵器,滑块才向下运动。此间如果操作者哪怕仅有一只手离开,或双手都离开操纵器,在手伸入危险区之前,滑块停止下行程或超过下死点,使双手没有机会进入危险区,从而避免受到伤害。按操纵器的形式不同,分为双手按钮式和双手手柄式。 1.双手按钮式   图14一16所示为双手按钮式安全装置的电气控制电路简图,由双手操作的启动按钮SB2和SB3、停止按钮SB1、凸轮开关SA和控制离合器接通的中间继电器线圈K组成。线圈K接通则离合器结合;反之,离合器分离。凸轮开关SA在沿块到达下死点时接通,在滑块到达上死点时开路。
图14-16 双手按钮式安全装置电路图   单人操作(见图14-16)的工作原理是:当双手同时按压启动按钮SB2和SB3,电流经过SB1--SB2--SB3--K形成回路,继电器线圈K接通,离合器结合,滑块下行程。在此期间,凸轮开关SA开路。如果此时只要有一只手离开SB2或SB3,则回路切断,滑块停止运动。要想保证作业的正常进行,必须强制双手同时按压SB2和SB3两个按钮。当滑块到达下死点,凸轮开关SA闭合,电流经过SB1--SA--K形成回路,K线圈接通,滑块回程运动。此时,即使双手都离开SB2和SB3,也不影响滑块的运动。当滑块回到上死点时,SA开路。必须双手同时按压启动按钮,开始下一次冲程。   多人同时操作的双手按钮式装置的动作原理与单人操作基本相同。操作时,参与操作的每个人必须同时用双手按压启动按钮,滑块才能下行程运动,倘若哪怕只有一个人单手操作,滑块也不动作,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多人操作动作不协调,或某人误操作所造成的事故。

网友A:
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交流一下经验 对工业生产安全的其它案例都拿出来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C:
好文章,安全大过天!

网友C:
根据搂主的文章,

 guoer的图就没有用安全继电器,所以不可用,对吧?

网友D:
不错的文章,对我们电气工程师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原来在安徽做过一个工程,相关的电气设备是另一个公司做的,那个公司请的工人都没什么经验,设备安装都不规范,在现场的时候,我整天提心掉胆的,哎~~~

网友E:
guoer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按他的图只要两个人同时操作,一个人出一只手都可以操作的.并不是楼主说的双手按钮.

网友F:
真的是好东西,下次再多多上传一些

网友G:
如果SB2或SB3被卡住,一直处于闭合的状态,这时不也只相当于单手操作?

网友H:
安全第一,一些小企业为节约成本其生产的设备安全令人担忧呀

网友I:
关于双手按钮,搂住举的例子本身设计就有问题啊?双手按钮必须是在双手同时按下(间隔最好在200或是100毫秒以内),否则机器不能启动。应该采取双手按钮的互琐。保证同时性[/b]这样就绝对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J:
好文章,收藏了。

5:30am

网友:
下面引用由lashou在 2008-2-28 15:52:00 发表的内容:
  关于双手按钮,搂住举的例子本身设计就有问题啊?双手按钮必须是在双手同时按下(间隔最好在200或是100毫秒…
-----------------------------------------------------------------------------------------
对
本例中两个按钮串连的 所以只要两个个都按下去了
就会动作。而双手按钮有一个同时性。

网友K:
要是這樣說真是沒辦法了,其實不是樣樣設備都能做到的,素質更重要。不知這個比方合適否:汽車飛機火車都沒有完全百分百的安全裝置,是不是不讓使用好了?

5:30am

网友:
轮胎设备上的裁断事故率挺高的
我们设备出厂前调试偶尔还会发生事故呢
还有设备在现场通常会出现挤压操作工的事故
电击的 吊车掉下东西砸人的
反正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网友G:
是这个示例的设备的安全联锁性不好,加上人为的责任心,所以会出现这种事故,.

网友L:
设计者考虑使用的操作环境很重要,使用者也要牢记规范.二者缺一不可.

网友M:
应该加上安全光栅,只要检测到有物体进入危险区就停止工作!!!!

网友N: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O:
知道这么回事,我们这里的冲床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P:
没有看明白哦!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N:
这样子看看行不行
http://photos.i.cn.yahoo.com/yzcj2000/780d/ec72.jpg/

网友N:
偶的个天,怎么把图片显示出来啊??汗!!! 试试这个

网友Q:
楼主好文章!我以前也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
现在让楼主结合案例这么一讲,印象非常深刻

网友R:
怎么搞的,这个电路还要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S:
请问一下:
双手同时(或限时)按下按钮作为安全保护控制,是强制必须要求,还是建议要求?
我们公司的2台进口机器也有双手按钮控制保护,但没有同时性方面的要求。

网友T:
电路板维修技术交流群56885193   欢迎电子工程师加入

网友N:
呵呵,xzy568老兄果然精妙,我那个就是随便画画的,总觉得有哪地方不妥,看来还需提高啊

网友U:
双手按钮我见过,确实需要安全继电器,但是我却没有仔细研究,而且相关的知识也不了解。非常幸运看到各位前辈的发言。了解了很多。。。。

网友V:
XZY568的图我看双手启动行,停止还得按SB3吧?

网友R:
楼上,把触点KA1改成和KT1的触点并联就可以不按SB3停止了.

网友W:
安全是生命之本,我们电气工作者所作任务一是安全,二是效益,三是节能,再安全的东西不注意使用就不安全,不过很多产品都在完善。

网友X:
好文章看过不能白看,顶一个。

网友Y:
xzy568,多谢,看到一个好的方式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Z:
现在特别在锻造何冶金行业用的很多!!

网友AA:
安全第一

网友AB:
各位电气同事们,其实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如果想简单,就把两个点单独输入到PLC,经过简单的编程,让两个按钮之间的动作有个时间限制保护,很简单就可以实现,而且从PLC上也很容易观察到哪个点坏了,我们现场所有的冲压设备都是我改的

网友AC:
对于安全电路,一定要考虑简单可靠,安全可靠性不单要考虑正常情况下的功能要求,还要考虑可能的故障后果.按楼主的思路一旦安全模块出故障,有没有可能出现突然有输出信号的误动作?如果有这种可能,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使用PLC也一样,只要是电子的东西就很难排除突发故障.这种情况下还不如简单的双串联触点安全可靠.要考虑正常安全要求,也要考虑保障可能的故障后果也是符合安全要求的.

网友:
 赞同xzy568的方式是一个好的方式

网友AD:
个人认为PLC简单编程 就可以,能替代安全继电器。

网友AE:
顶楼主.

安全继电器成本太高

咋办呢?

网友AF:
好文章,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操作,不太明白以前,懂了!谢谢!

网友AG:
用PLC程序改 ,简单,成本低!

网友AG:
我认为电笔一支的 电路KM要自锁!实际应用中没自锁也不太方便哦!

网友I:
用PLC程序

网友AH:
谢谢您的好文章。

网友AI:
我就看过双手按钮,给理解成了双指按钮。一个手的两个手指去按。

网友AJ:
我赞成用PLC编程完成,但要使用两个输出点串联控制输出线圈,且两个输出点最好不在同一块模板上,能更好的保证可靠性、安全性。这种使用双输出保证安全的方案在国外的设备中也经常使用。

网友AK:
我们公司去年也发生过类似事故,可能是未安装安全监控模块,安全生产一刻也不能大意!

网友AL:
谢谢楼主,明白了.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AM: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AN:
学习了,储备知识,用到时就很有用了!

网友AO:
我遇到过,以前做了太焊接机就使用双手启动。现在要求必须是双手同时按下,时间查不到与0.3S.用PLC简单的很

网友AP:
好文章,不过用Plcgaijinshihaozhuyi

网友AQ:
好文章 顶一下

网友AR:
用学习换生命

网友AS:
老外设备中用了很多安全继电器,不太明白其原理,现在有点知道了,希望看到详细介绍安全继电器功能的资料

网友AT:
第一次听说这样按钮

网友AU:
学习 很好的文章

网友AV(2008-07-21):
血的教训啊

网友AW:
xzy586:对于冲床,是不是要取消KA1的自保触点?不然,冲床工作不止。是不是啊? 请教!

网友AX:
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AY(2008-11-14):
是应该这样,但是实际中小的设备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都尽可能的降低PLC点数,以降低成本。我们厂就是这样,四柱式液压拉伸机,本来应该使用这种双手按钮的,但是实际是两个按钮串连接到一个DI上。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AZ:
是不是要通过继电器来实现互锁功能的。。。

网友BA:
不错的文章,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网友BB:
任一个按钮启动时 启动时间继电器 在规定时间里 若两个信号都有 机器才开始工作
LD I0.0
O I0.1
TON T37, 100

LDN T37
O Q0.0
A I0.0
A I0.1
= Q0.0 这个行吗?

网友BC:
现在不管设备大小好像都用PLC控制,时间继电器都很少用了

网友BD(2008-12-29):
PLC简单

关键是要同时按下

网友BE:
好文章,收藏了,安全第一

网友BF(2014-08-09):
引用 网友BG:
双手操作式安全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将滑块的下行程运动与对双...

   好文章,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操作!谢谢分享!

网友BH:
安全继电器是一个经常出问题的东西,还不如直接用安全PLC(实话说不如直接用PLC作双接点接入程序内部做好安全监测)

网友BI:
极推荐安全光栅!!!!!!!!!!!!!!!!!!!!!安全第一

网友BJ:
各位工程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案。

XZY568的方案也是常用的,PLC的方案也是常用的,安全继电器、安全光栅在价格上稍贵了一点。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案吧。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