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300断电保持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S7-300的在断电保持下会有一些计数器,定时器会保留值,我想问一下这在哪里可以设置为不保持呀

网友A:
在CPU属性里把保持开始数设为最大应该可以。不过C127和T63应该还是保持。还请高手说一下

楼主:
我现在在CPU属性里面上这样的 默认的是M的开始位置是16
T是0,C是8,那意思是不是说从MB16开始,T0开始,C8开始的东西在断电后都是保持的吗.

网友B:
看来您的英语理解能力有些落后了。
Number OF……从起始地址开始的数,输入16,那么就使MB0——MB15保持。
T输入0说明T不保持
C输入8说明C0——C7保持。

楼主:
是吗 Number OF……从起始地址开始的数,输入16,那16不是开始的地址吗 那不是从16开始吗 看来理解有问题我

网友C:
某某同学,你真好学,就是基础差了些。是数量不是数字。

楼主:
那再问下,这个断电是指的电源断掉吗

网友D:
哈哈,高手被你问的无语啦

网友E(2008-08-21):
对:yuanle 关于
看来您的英语理解能力有些落后了。
Number OF……从起始地址开始的数,输入16,那么就使MB0——MB15保持。
T输入0说明T不保持
C输入8说明C0——C7保持。
内容的回复:
正解,分别表示从MB0,T0,C0开始的个数,如设为0,就是都不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