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8-02-27):
压力变送器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问题现象
检查与测试
解决办法
1:变送器无输出1: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2:变送器输出≥20mA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3: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压力指示不正确Wrong indication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如果开路则:1、 不能再带其他负载;2、 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A:
写的不错,也很实用,从更多的还是要灵活,不然还是不行呀,我想问一下变送器现场有指示,但是DCS上没有,从DCS到现场的线没有问题.DCS通道也没有问题.会是什么问题,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B: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拿一个万用表,打到电流档,测量输出电流是多少!如果有电流输出,而且和现场表显示的一样。DCS仍然没有显示,那说明是现场到DCS某个地方有问题!如果没有电流输出,那说明电流输出卡有问题!

网友C(2009-02-28):
换个点试一下

网友D(2009-08-09):
赞成三楼的说法。

换个通道看看

网友E(2010-04-1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生产允许的前提下,将DCS的PLC复位。。。。因为有可能是信号传输问题

网友F:
好贴,学些了,多谢!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