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温度过高的原因及排除

楼主(2008-02-27):
一、发动机温度过高的原因

  1.冷却系统漏水或冷却水不足;2.水温表指示不准或失灵;3.冷却系统水垢太多,散热效果差;4.散热器护罩网或散热器芯通风道被杂物堵塞,致使散热不良;5.水泵、风扇皮带过松或折断;6.水泵损坏,风扇叶片装反或变形,风圈损坏;7.节温器损坏在主阀关闭位置;8.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及供油时间过迟等。

  二、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排除方法

  当发动机在工作中出现水温过高故障时,应注意观察故障现象,找出原因予以排除。首先要检查水温表是否失灵,若不准或失灵应更换;然后检查水箱是否缺水,进水管、散热器是否破裂漏水,除从外部直接观察外,还可用打气的方法来检查漏水部位。散热器漏水部位可用锡焊修补,如某根散热管破裂较重,可将两头夹扁堵塞。工作中发现有轻微漏水,可用肥皂堵住,待停车后修理。若非上述原因,应进一步检查发动机壳体是否有裂纹,阻水圈是否损坏,也要检查水泵泄水孔是否漏水。最后检查散热器盖的排气阀是否失效,如失效应更换。

  若非冷却水泄漏问题,则应分两种情况对故障进行分析排除。1.突然性水温过高。首先检查散热器是否过热,如果散热器温度过高,说明气缸垫冲坏,此时注意检查机体上平面与缸盖结合面是否严重翘曲变形,若变形应及时修理。如散热器温度不高,则说明冷却水循环不良,应检查风扇皮带是否折断或严重打滑。若正常,再检查散热器出水管是否被吸瘪,内孔有无脱层堵塞,查明原因予以排除,应急的办法是在吸瘪的管内放适当大的弹簧支撑。再检查节温器的膨胀筒是否破裂,破裂应更换。如节温器正常,则说明水泵损坏,应认真检查修理水泵。2.非突然性水温过高。对于不是突然出现的温度过高现象,应提高发动机转速观察加水口是否翻水,同时注意是大量还是少量翻水。如大量翻水,且散热器温度不均,则说明有些冷却管被堵,在严寒的冬季更应注意。当加水口少量翻水且发动机温度前低后高时,则表明分水管已损坏或堵塞,应及时更换。若非上述原因,可能是冷却系水垢过多,水道不畅。如加水口处不翻水,则应对冷却系外表及发动机机械部分进行认真检查分析。

  首先应检查百叶窗是否关闭或开度不足风扇转动是否正常,若一切正常,而发动机仍过热,则应检查风扇风量。如风量不足,应调整风扇叶片的角度,并将叶片头适当折弯或变换风扇叶片。

  在冷却系正常情况下,发动机仍过热,则应考虑使用方面的原因。总之,发动机过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上述方法进行检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