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R1000 多通道中功率嵌入式无线数传模块

楼主(2008-02-27):
 LM-R1000模块是高度集成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其嵌入高速单片机和高性能射频芯片。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最大可以纠24 bits连续突发错误,达到业内的领先水平。 LM-R1000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能够透明传输任何大小的数据,而用户无须编写复杂的设置与传输程序,并提供UART/TTL,RS485以及RS232三种接口。

应用:
l        无线传感器
l        家庭自动化
l        无线抄表
l        自动化数据采集
l        工业遥控、遥测
l        POS系统,资产管理
l        楼宇小区自动化与安防
l        机器人控制
l        车辆管理
l        气象,遥感

特点:
l        3000米传输距离(室外可视距离)
l        800mW发射功率
l        工作频率431-460MHz(1KHz步进)
l        大于80个频道
l        GFSK的调制方式
l        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
l        灵活的软件编程选项设置
l        可选的16位RFID
l        UART/TTL,RS485和RS232三种接口
l        超大的512bytes数据缓冲区
l        内置看门狗,保证长期可靠运行

LM-R1000模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通道中功率嵌入式无线数传模块,其可设置众多的频道,发射功率达到800mW,发射效率超过40%;接收灵敏度高达-115dB @9600bps,远远高于一般的数传模块,同时LM-R1000模块体积小巧,非常方便客户嵌入系统之内。
LM-R1000模块创新的采用了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最大可以纠24bits连续突发错误,其编码增益高达近3dBm,纠错能力和编码效率均达到业内的领先水平,远远高与一般的前向纠错编码,抗突发干扰和灵敏度都较大的改善。同时编码也包含可靠检错能力,能够自动滤除错误及虚假信息,真正实现了透明的连接。所以LM-R1000模块特别适合与在工业领域等强干扰的恶劣环境中使用。
    512bytes超大容量缓冲区,意味着用户在任何状态下都可以1次传输512bytes的数据,当设置空中波特率大于串口波特率时,可1次传输无限长度的数据,同时LM-R1000模块提供标准的UART/TTL、RS485和RS232三种接口, 1200/2400/4800/9600bps四种速率,和三种接口校验方式。
传统无线模块使用调线设置如串口速率,校验方式,频点等参数,这会带来易接触不良,选项较少,不宜设置等诸多不便。LM-R1000模块采用串口设置模块参数,具有丰富便捷的软件编程设置选项,包括频点,空中速率,调制频偏,地址码,以及串口速率,校验方式,串口类型等都可设置,而完成设置只需通过本公司提供的设置软件RF-Magic利用PC串口即可轻松实现。

网友A(2009-10-28):
SmartNode N608
--------------------------------------------------------------------------------

一、实物图二、简介 品牌 SmartNode 型号 N608
信息传送内容 数据 支持网络 SmartNode
频段 434MHz(240-930MHz可订) 发射功率 50mw
短信息模式 PDU 外形尺寸 20*20*4(mm)
三、机械尺寸
四、管脚功能五、详细参数 1、TX 模块UART 发送(TTL 3V)
2、RX 模块UART 接收(TTL 3V)
3、RESET 模块复位(低电平有效)
4、I/O2 通用输入输出(可扩展)
5、1/O1 通用输入输出(可扩展)
6、GND 电源地
7、VOUT 1、当VCC供电时:模块LDO输出3V 200mA
2、1.8V-3.3V供电输入,去除内部LDO电流消耗
8、VCC 电源输入 (3.3V‐6V)
型号 SmartNode N608
工作频率 标准434MHZ(240-930MHZ可订)
信 道 64信道
工作模式 跳频与固定频率(通过串口输入参数选择)
调试方式 FSK/GFSK
无线传输速率 2.4K-128k
发射功率 8dbm到18dbm(可调)
接收灵敏度 -118dbm
发射电流 24mA(+13dbm)
60mA(+18dbm)
接收电流 17mA
侦听电流 7uA (可立即接收数据)
休眠电流 60nA (唤醒时间120uS)
通信距离
(空旷) 1300米(16dbm)
2000米(18dbm)
模块ID 全球唯一32bit
厂家识别码 PID 16bit
用户识别码 UID 16bit
通讯接口 TTL串口8N1
串口速率 2400
9600(出厂默认)
(软件可设置)
通讯协议 SmartNode协议,支持路由、组网
数据传输方式 串口透明传输
供电电压 1.8V-6V
工作温度 -40℃--+80℃
尺寸 20mm*20mm*4mm
天线接口 IPEX,IPEX to SMA,内置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