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应用

楼主(2008-02-27):
正在学习AB PLC的资料,看到资料上有这样的内容(图片),请问在程序中能如何调用或者实现?谢谢

楼主:
在RSLOGIX5000中要进行如下编程:
假设一个一维数组中有十组数据,每组数据有不同的值。在HMI中输入一个数值,在根据数值对应到每一组数据,符合哪组数据就进行相应的运算,请问编程的思路怎样啊???

楼主:
我能想到的就只是输入的数据和数组中的数值一个一个的进行比较,然后再转到相应的程序中。假如是多维数组呢,包含几百上千的数值,逐个进行比较应该是不现实的吧。希望高手指教。

楼主:
谢谢ji2008,但是当一个数组内有很多个元素时就显得工作量很大啦,你不可能一个个的列出来吧。
我的思路是这样,数组内的元素都已经赋值了,只要给出元素的数值,就能直接调用元素内所储存的数值。
现在关键是应用呢??、

网友:
有个问题.当两个不同元素,数值一样怎么办???另外还有很多情况是知道元素代号而需要调用它的数值.....这怎么弄???

再另外,我个人觉得这种事情采用指针才是王道..不过abb没有怎么用过.不知道它的指针是怎么弄的..所以不发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