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强YQ3000M变频器一运行就跳OH

楼主(2008-02-27):
在下在修一台YQ3000-M变频器时,一运行就跳OH,不运行就不跳,没有跳的时候我把模块测温的两脚和散热器上的测温的两脚短接都会跳OH,但是一旦断开就好了,不知道测温的是否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这条电路上的问题,你查一下看是否阻值变了.

楼主:
在下现在找到原因了,是模块坏了。我真的好晕,这种烂机器跳OH还会是模块坏,绝无仅有啊!

网友B:
该机器是用的IPM模块吧.这种模块温度检测电路.制动电路.驱动.集成一体的.当温度检测电路坏了,肯定会报"O"H呀!

楼主:
不是温度检测电路坏了,而是模块的V相上半桥坏了,触发脚与电源的正极短路了

网友C(2008-07-17):
谁有YUQIANG变频器的YQ3000-A4018使用说明书,请发一份给我。谢谢!XX7419@.126.COM

网友D(2008-11-10):
各位大师,你好!本人有一台YQ3000 400V 3.7KW 的变频器,故障是面板显示和调速操作F0.0-60.0正常.就是运转的绿灯不亮,没有输出,没有明显的损坏求救!(损坏之前:机器倒转,关机以后就没有动作了.模块没有坏:拿到维修变频器的地方,他说模块有问题,要更换.但是我们更换了故障一样.)看看那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