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各种控制方式的优劣

楼主(2008-02-27):
如今PLC对变频器的控制不外乎以下三种:
1.PLC的I/O点直接控制变频器。
2.PLC的I/O点再加上模拟量对变频器控制。
3.PLC采用通信的方式对变频器进行控制。
但这三种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呢?请高手们谈谈自已的看法。

网友A:
现场情况、技术需要、商务需要、个人爱好等条件决定选择!

楼主:
不是要选择什么样的控制方式,而是想知道各种控制方式的优劣。
比如控制精度,实时性,成本等。

网友B:
根据不同的工艺要求选择不同的控制方式
1.PLC的I/O点直接控制变频器。多用于多段速的控制
2.PLC的I/O点再加上模拟量对变频器控制。模拟量多是用多圈电阻控制的。
3.PLC采用通信的方式对变频器进行控制。根据工业区网络的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C:
PLC的I/O点直接控制变频器 多段速控制或单速度控制,一般不需要调速或者用电位器调速

网友C:
PLC的I/O点再加上模拟量对变频器控制
调速方便,PLC运行过程中连续变速
模拟量模块代价比较高 1000元以上/2路
不过几乎所有变频器都可以不改变PLC程序就可以更好变频器

网友C:
PLC采用通信的方式对变频器进行控制。
成本低,调速方便
甚至连运行信号也可以用通讯控制
2根通讯线可以同时驱动255台变频器,省PLCI/O口和模拟量模块

缺点:变频器只能够用原型号,并且所有变频器一般必须用相同系列的变频器。

更好变频器要求修改PLC程序,并且要求一定水平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但控制精度,实时性这两个性能孰优孰劣还未见分晓!

楼主(2009-02-10):
值得继续讨论。通信控制是节省成本,但实时性可能较差。

网友D:
其实,用PLC的模拟量控制的价格,也并不见得贵,台达的一款SX系例的PLC只需960元(含税),开关量4进2出,模拟量2进2出(-10V--10V),还外加数显。

算起来,比通讯控制还便宜。通讯控制需要变频器外购通讯卡,该卡就需200元左右,还需要485通讯卡,又要300元,再算上PLC,无论怎么算,总要1000多。

楼主:
楼上说法偏颇,很多PLC与变频器本身已经带RS485通讯口,不需另购。并且在控制多台变频器时优势明显。但不知通迅控制的实时性怎样?

网友E:
我只是想:机械部分的反应速度肯定比通信慢。

网友F:
应当先将拟控制的变频器及其作业要求表述明确,方可有的放矢地讨论各种控制方式的优劣。否则,光夸夸其谈没什么助益。供参考。

网友G:
通信方式要看从站的多少来看实时性,多的话实时性肯定不行,一台起码要50ms吧,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当先将拟控制的变频器及其作业要求表述明确,方可有的放矢地讨论各种控制方式的优劣。否则,光夸夸其谈没什么助益。供参考。

比如说控制10台变频器的速度协调和读取运相关运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