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8-02-27):
  我手头上有一个
1)三菱FX2N-16MR的PLC
2)台达IFD8500转换模块
3)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
4)三菱数据线一根

程序我已经写好了,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样把这几个东西串起来。是否还要再买个FX2N-485BD?请大家指招啊,告诉我这样去接线,谢谢?

网友A:
台达IFD8500转换模块是什么东西?FX2N-485BD是需要的。

楼主:
IFD8500是台达的422/485/232数据转换模块

网友B:
你用变频器来做什么?

网友A:
看了你另一帖子,台达变频器不是CCD校验,所以你的程序不能这样写

网友C:
没错,IFD8500是台达的422/485/232数据转换模块
台达变频器符合标准的MODBUS协议,具体见手册
可通过FX2N的自由口通讯指令发出符合MODBUS协议的数据给台达变频器就好了.

楼主:
TEMAO.WAN: 你好那我接线该怎么接呢
谢谢!

网友C:
台达变频器是RJ11通讯口(支持RS485),具体针脚定义可参考手册
FX2N应该是RS422通讯口,所以用IFD8500可以实现的.
例如:FX2N----(RS422)--IFD8500---(RS485)---台达变频器.
关于RS422,RS485通讯口的引脚定义是基本常识,呵呵.可以去查资料.

楼主:
好非常感谢

楼主:
:FX2N----(RS422)--IFD8500---(RS485)---
TEMAO.WAN:插口你没有区分公母,晕

网友C:
IFD8500是母头,FX2N上如果是母头的话,可以用根公-公头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