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S7-200与WINCC通讯

楼主(2008-02-27):
请教路过的朋友:
小弟,现在有个项目:两台S7-200PLC与WINCC做通讯,准备用PC ACCESS做连接,看了PC ACCESS的手册,可以支持PPI或MPI与多台PLC通讯。请教一下:是用OPC做主站,还是用S7-200做主站;PLC与上位机之间的连接需要哪些硬件,能否直接用PPI/USB电缆,还是需要加CP5611之类的卡(小弟之前做过两台S7-200与MCGS通讯的,就是两台PLC用 PROFIBUS的接头连接后用一个PPI/USB电缆就直接可以与MCGS通讯了),不知道WINCC与PC ACCESS能不能这样连。
请大虾和有经验的朋友不惜赐教!小弟掉网上等回复,谢谢!

网友A(2011-01-11):
可以直接用PPI/USB电缆哈,不需要CP5611板卡的,只要第三方软件PC ACCES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