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人机的技术问题请问我

楼主(2008-02-27):
大家好,我是做HITECH人机销售和技术服务的,如果大家以后有什么关于HITECH人机方面技术的问题,请在网站上留下你们的帖子,我会尽力为大家解决的,也可以给我发MAIL,chu.jianjun@acepillar.com.cn
通过我对人机市场上的分析,我个人感觉HITECH的人机性价比还是最高的,目前HITECH又出了6000系列的新品,使它在CPU处理速度上达到32位,比以前的1711通讯速度更快,性能更稳定。目前大陆市场上HITECH的人机还是有相当高的占有率的!!!

网友A:
H-200 PLC ERR指示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请教:HITECH 触摸屏如何将记录缓冲区的数据存入CF卡?
'

网友C:
TO: 克斯
    在HITECH人机中,将记录缓冲区当中的数据保存到CF卡分为两种方式:1、使用功能键,将其功能定义为“写记录缓冲区数据到文件”存储装置选择成CF卡就可以。2、使用人机的扩充控制区,比如在扩充控制区写入某个地址,D20(以台达PLC为例),当D20=64时,那人机就会自动将历史缓冲区内的数据保存CF内。
    以上需要使用的软件版本ADP6.2.1Build134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致电022-24891997-2081

网友D(2009-05-29):
我现在用hitec的PSW3261的屏遇到一些问题。用ADP 6.3.1的组态软件往PSW3261下载画面没显示,单纯的一个画面加一个按钮这样的简单画面也无法显示。之前屏里面有画面,屏也是好的,和西门子200PLC进行通信。估计之前的画面是用低版本软件组态的,我上载上来无法打开。后来从网上下载了一个ADP3.0的软件,人机界面型号里面没有PSW3261,就选择了PSW3160/3260,做了一个简单界面下载下去可以显示图形,但是和西门子300PLC (CPU314)通信不上!在ADP3.0里面的两种s7-300类型都选择过了,PLC站号2,人机界面地址1,波特率19200,通信口com2,还是连不上。

要进行改造的系统用另一个PSW3261和CPU314正常通信运行,我用ADP6.3.1上载其屏的画面到一半时提示有错误,上载中断。现在不知道是屏的组态软件存在问题,还是屏的工作参数设置不对,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