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程序到S7-200

楼主(2008-02-27):
我的PLC以前可以正常下载上传程序,一次在Step—7里不知道弄了什么后就不能和PLc通讯了,在PG/PC设置里只有None 和IOSInd。Ethernet--〉Blue tooth设备(个人区?)两个冬冬,PPI协议什么的都没有了,一通讯就说设备不支持或不存在,哪位大虾指点下?怎么才能把PPI协议加上,我已经重装PLC好几次了。不胜感激!

网友A:
卸载软件
重新安装看看

楼主:
如上:怎么才能把PPI协议加上,我已经重装PLC好几次了。不胜感激!

网友B:
我遇到过好几次,是设置的事。你把PPI开关拨到19.2K试试。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主要是装PLC的时候就需要设置PG/PC,那个时候就没有PC/PPI cable!!!!怎么才能加上呢?苍天啊

网友C:
更好电脑试试

网友D:
卸载软件,然后清理一下注册表,再清理一下垃圾文件,然后再重装,不知道这些步骤楼主做了没有?

楼主:
卸载软件,然后清理一下注册表,再清理一下垃圾文件,然后再重装...
已经用超级兔子弄过了,不得行啊!!!

网友D:
不要告诉我你重做系统后仍然这样吧!

网友E:
在PG/PC设置里点击“选择”按钮,添加需要的协议就好了。

楼主:
 不要告诉我你重做系统后仍然这样吧!...
装系统?闹大发了吧?我这单位电脑,有的软件是带加密的,重装后太麻烦了!!!要是家里电脑早折腾好了!

楼主:
在PG/PC设置里点击“选择”按钮,添加需要的协议就好了。。。
  要是真能选择我就不会这么急了!那里面协议添加删除后没反应的!!!!

网友E:
估计是电脑中毒了。

网友F:
可以在选择通讯设置边上有个PG/PC设置点击“选择”按钮,添加需要的协议啊,那里该有你要的通讯设置,如没有那就是你删了这设置,得重做系统后再装PLC ,然后就可以了,我遇到过。

楼主:
可以在选择通讯设置边上有个PG/PC设置点击“选择”按钮,添加需要的协议啊,那里该有你要的通讯设置,如没有那就是你删了这设置,得重做系统后再装PLC ,然后就可以了,我遇到过。......
   我要崩溃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我可能就是把那个删了,看来真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A:
你的电脑要是双系统也不会这么麻烦
晕!

楼主:
请教下能不能不重装系统,只在注册表里把相应的键值给该了,然后再重装PLC?

网友G:
可以设置出来的
在网络设置界面
不过前提是你的通讯电缆要插好

楼主:
高君,请教网络设置界面指的是哪个?在哪里设置?

网友H:
直接点“设置PG/PC接口”,或先点“通信”再点“设置PG/PC接口”,然后选择PPI;如果不行,建议重新安装软件。

楼主:
老菜鸟可算来了,可是你的方法没用啊,我早试过了!!! 看看有没有别的措施?

网友H:
可能你把PPI卸载了,为此我做了试验,这是已经卸载了PPI的情况:
点“选择”并选中PPI:
点“安装”——“确定”——“是”,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主说的“协议添加删除后没反应的”,你先添加TCP/IP看一下,电脑网络有没有问题。如果实在不行,还是建议重装软件或系统。记住,系统做好以后一定要克隆。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我把PPI删除过,然后就成现在这样了!你说的别的那些也早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的,看来只有重装系统了,软件刚又重装了没用的,教训啊!·以后不胡乱弄了!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我把PPI删除过,然后就成现在这样了!你说的别的那些也早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的,看来只有重装系统了,软件刚又重装了没用的,教训啊!·以后不胡乱弄了!

不会,学习!

网友:
没错的把PPI再添加上就是了,没有什么要紧的

网友E:
怎么删除的?我也想学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