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请教电机启动

楼主(2008-02-27):
大家好,我是新手,真诚请教各位高手.最近我接触到一台设备,公司买进一台旧的设备,左右传动分别是一台110KW的电机,JS126-8型三相异步电机,转速730转,和一台50KW的电机,本来我想采用Y-/\启动的接线方式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打开110KW电机的接线盒只有三个出线段子,也就是说只有出来三根线,打开50KW电机的接线盒,是有六个接线段子,但上面三个接线段子用铜条短接着,就在下面三个接线段子上引出三根接线,也就是说这两台电机在此以前是没有采用Y-/\启动的接线方式,而且在附表的这台设备的控制箱里就只有两个分别控制这两台电机的空气开关和接触器各一套,在下面的接线板上有很多小的接触器,也有时间继电器.整个控制箱线头零乱,而且看的出,有短路被烧毁的样子,但基本的接线可以看的出,不是Y-/\起动.当然在这个控制箱里,也没有其它任何附属的起动元件,比如说,自藕变压器,电阻等等之类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此以前这台设备是如何起动的,我现在又采取什么样的启动为更好呢,谢谢

网友A:
买来时可能叫人家把自耦变给处理了。旧设备用到软启动器的很少,以你说有小继电器等,原先的启动器肯定用的是自耦降压启动器,两台都是,现在以你的负载情况确定启动器:一般负载用软启动器或自耦降压启动器,重载用变频器较好。

网友B:
你的那台110KW的电动机不会是高压电动机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今天详细看了一下电动机的参数,一台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JS126-8,功率110KW,转速730R/MIN.电压为380V,额定定子电流213A,接法为Y.电动机接线盒内只有三根出线,现在想用降压起动,请问有什么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呢,比如说有没有那中买来可以配上去的降压设备呢.另外一台也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JS116-8,功率70KW,额定电压220/380V,转速730R/MIN.接法为/\-Y接法,电动机接线盒里有六个接线柱,上面三个用铜条短接着,下面三个接线柱引出三根接线,这台电机要用降压起动,就可以把上面三个接线柱的铜条去掉,接成降压起动,我也想问一下,在原来基础上,也就是说,不把上面三个接线柱的铜条去掉,就按照现有电动机的引出线接法,是否可以在外面加一个现成的设备降压起动呢

网友C:
有直接配套的设备-----自藕降压起动箱,直接接在电机上.市场上有很多品牌.

网友D:
同意上述观点,最好用软启

网友E:
用变频器更好.

网友F:
110KW的电动机用自藕降压起动箱最偏宜,有六个接线柱的电机可用
/\-Y起动

网友G:
配自耦降压启动器吧.

网友H:
同意用自耦降压启动,这样成本低,如果设备要求精密(冲动)些可用变频启动,不过变频启动只用于启动成本高有点浪费.

楼主:
哦,自藕降压启动,只要买了自藕电阻,自己做就可以了吧,也没必要买自藕降压启动箱吧,那个电动机型号应该适用于自藕降压启动的吧

楼主: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紧急探讨一下,就是我说的有台电机是70KW,电机接线盒内有六个接线柱,上面三个接线柱用铜条短接的那台电机,如果这台电机要降压启动,很多人的意思是说,只要把上面三个用于短接的铜条拿掉,接成普通的Y-/\接法就可以了啊,我没有特别说清楚,那台电机的铭牌上标的是220/380V,接法/\-Y.有资料表明,我也查了一点有关资料,好象那样标记的电机不可以采用普通的降压启动,在查资料时,各有各的说法,我现在也弄不清了,希望有真正的高手能说清楚一点,我现在有两台电机,一台就是现在说的,标记为220/380V,型号JS116-8,70KW,接法/\-Y,这台电机要降压启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为正确的.另外一台就是电机接线盒内只有三根出线,型号为JS126-8,110KW,接法Y,这台电机要采用什么的方法为最正确呢,谢谢

网友I:
用台软起动吧,也不贵,如果起动柜距离电机太远,比用星三角要省钱

楼主:
用软起动的话,就是不管电机上铭牌怎么样的,都可以吧

网友:
对于这两种电机,都采用自藕降压启动比较正确.......

对于第一个电机.没得说的,只有这么整...要不就再多花钱买软启动和或变频器.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除非你对速度还需要控制.那就用变频器启动....

对于第二胎电机,铭牌既然标明绕组受压标准220V所以传统星三角启动没得搞...剩下的还是自藕,软启,和变频器...所以选择很明显....

楼主:
总之只要使用自藕降压启动,和软起动之类那些,就不受电机铭牌上标记的电压之类的限制了吧

网友:
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么回事..因为铭牌只是标明了标称额定参数.......但是最终到达电机的绕组电压绝对不能高于额定电压的....

网友I:
回复楼主,用自藕降压启动,和软起动之类不受电机铭牌限制,只要是功率相同,电压等级相同就行了

网友I:
我公司可以为你定做起动柜,有需要请联系13387217017  qq121039717   襄樊科达尔自动化设备有了限公司  赵工

楼主:
谢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以为只要有六个接线段子的大容量的电机都可以采用传统的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来完成降压启动的,原来还要看铭牌上的标记的额定电压,标记为220/380V的大容量的电机是不可以采用那中传统方法来完成降压启动的,我相信各位是明白的,我也在此提醒可能和我以前一样想法的朋友要明白了,那样的电机是不可以采用传统的降压启动的

网友I:
星三角启动只适用于75KW以下的电机,超过75KW的电机,星三角起动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