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请教电机启动的方法

楼主(2008-02-27):
大家好,我是新手,真诚请教各位高手.最近我接触到一台设备,公司买进一台旧的设备,左右传动分别是一台110KW的电机,JS126-8型三相异步电机,转速730转,和一台50KW的电机,本来我想采用Y-/\启动的接线方式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打开110KW电机的接线盒只有三个出线段子,也就是说只有出来三根线,打开50KW电机的接线盒,是有六个接线段子,但上面三个接线段子用铜条短接着,就在下面三个接线段子上引出三根接线,也就是说这两台电机在此以前是没有采用Y-/\启动的接线方式,而且在附表的这台设备的控制箱里就只有两个分别控制这两台电机的空气开关和接触器各一套,在下面的接线板上有很多小的接触器,也有时间继电器.整个控制箱线头零乱,而且看的出,有短路被烧毁的样子,但基本的接线可以看的出,不是Y-/\起动.当然在这个控制箱里,也没有其它任何附属的起动元件,比如说,自藕变压器,电阻等等之类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此以前这台设备是如何起动的,我现在又采取什么样的启动为更好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个专门的起动柜,比如是软启或者是变变频拖动的

网友B:
可能柜子不是这套设备上的。

网友C:
JS电机只有三根定子线引出,不能采用星角启动,只能用自耦变压器做降压启动;55KW电机有六根线引出,可能是JO2或Y系列电机,可采用星角启动。虽然原控制装置没有这些电器元件,你可根据你的使用环境重新设计、制作控制柜,有条件可采用软启动装置,有调速要求可使用变频器。

网友D:
支持楼上李兄! 55KW电机有六根线引出,3根用铜皮短接的方式就是Y形,要角形,就把铜皮去掉,接成角形。

楼主:
谢谢大家,看到大家的答复,我真的很开心,也真诚的祝你们开心快乐.我是新手,诚挚的发自内心请教各位,那台55KW的电机是可以换成角形接法的,只要把短接的铜条拿掉,换成角形接法.那那台110KW的电机呢,它出来只有三跟线,而且配带的操作箱里肯定没有其它软起动的装置,也没有星形到三角起动装置的电器元件,只是也有几个时间继电器,不知道派什么用场,这个可以不去研究了,也就是说,那两台电机当可以理解为当时是直接起动的.现在我很想用软起动,有位朋友说用自藕变压器,那110KW的电机配怎么样的自藕变压器呢,我在这里问一下各位,我自己也去研究一下,同时参考大家的意见,明天我把那两台电机的型号详细看一下,说一下,希望大家能给我更多的参考,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今天详细看了一下电动机的参数,一台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JS126-8,功率110KW,转速730R/MIN.电压为380V,额定定子电流213A,接法为Y.电动机接线盒内只有三根出线,现在想用降压起动,请问有什么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呢,比如说有没有那中买来可以配上去的降压设备呢.另外一台也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JS116-8,功率70KW,额定电压220/380V,转速730R/MIN.接法为/\-Y接法,电动机接线盒里有六个接线柱,上面三个用铜条短接着,下面三个接线柱引出三根接线,这台电机要用降压起动,就可以把上面三个接线柱的铜条去掉,接成降压起动,我也想问一下,在原来基础上,也就是说,不把上面三个接线柱的铜条去掉,就按照现有电动机的引出线接法,是否可以在外面加一个现成的设备降压起动呢

网友E:
如果资金没问题的话建议使用软启动器,或者变频器.如果需要帮助.我可以给你出份简单的控制图和接线图.

网友F(2008-12-23):
你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控制柜,建议使用软启动(国产软启现在价格很低的)

如果有需求我们可以给贵公司设计集成。

QQ:112646993

网友F:
55KW软启  2750元/台(单独式)       3820元/台(含控制回路,旁路,总开关柜集成式)

75KW软启 3980元/台 (单独式)      4450元/台(含控制回路,旁路,总开关柜集成式)

110KW软启 5770元/台(单独式)    9900元/台(含控制回路,旁路,总开关柜集成式)

用星三角或者降压启动价格差别不会很大,软启稍微高一点,但对电机电网都很好。

QQ:112646993   手机:13585125368  张

网友G:
星角的电机六根线;

上下有三只铜板短接的是三角形;三根线

横排有一条连成一线的铜排的是星形;三根线;

网友H:
整2个变频器,。。。。。。。。。。

网友I:
你这二台电机都不能用星三角起动,可用星三角起动的前题是:额定电压380V三角接、有6个引出端。前面一台只有3个引出端而无法采用,后面一只虽然有6个引出端,但在380V时是星接的,也即这台电机正常运行是星接的,只有正常运行是角接的才能用星三角起动。

可改用自耦变压器或软起动。

网友J:
现在流行变频器启动。最好是采用变频器。

网友K:
你这种星三角不好弄啊!还是变频或软来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这二台电机都不能用星三角起动,可用星三角起动的前题是:额定电压380V三角接、有6个引出端。前面一台只有3个引出端而无法采用,后面一只虽然有6个引出端,但在380V时是星接的,也即这台电机正常运行是星接的,只有正常运行是角接的才能用星三角起动。

可改用自耦变压器或软起动。

这个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