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系统费用一般是总成本的几成?

楼主(2008-02-27):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大家在工控系统维护收取的服务费用是总成本的百分之几作为计算参考?

网友A:
应该有几种计算标准

网友:
随便报的啦...看..正儿八经的朋友.因为是私人关系.没有管理费用.风险费用等.所以硬件费大概占60~80.剩下调试费用(包括路费).利润0~1000块钱.

普通工程...就看情况而定...关系而定...竞争对手而定.大概也要有30~50之间.. 假如是工控系统的服务费用要看系统的复杂程度。一个以硬件为主的系统,服务费用相对较低。假如以软件为主的系统,服务费用相对较高。但是现实情况来看,国内不太重视非硬件所产生的费用,因此一般都报得不高。。没有办法,我这边,一般来说服务费用大概在20`30之间。也有时到10~甚至5~都有过。

网友B:
利润是金额的20——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