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奇怪,刚到别的公司装了一个烘箱,零线怎么有电呢?

楼主(2008-02-27):
奇怪,刚到别的公司装了一个烘箱,零线怎么有电呢?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零线接地不好就有电。

网友C:
电笔测的还是万用表?

网友D:
是零线没接好吧.

网友E:
零线断了

网友F:
我厂里曾出现过零线有电的情况,原因是一相线绝缘破损碰到水管,但是并没有使配电房里闸刀跳闸,只是一个电流表指针偏大,我初始感觉是用电不平衡,当用电笔发现零线有电时,就把主线查了下,发现了这个原因

网友G:
是零线没接好

网友H:
零线有电有什么奇怪的,零线又不是地线.零线如果不是在本厂接地就有可能带电.

网友I:
零线没接好

网友J:
零线没有接好

网友K:
1零线断了
2零线没有接好
3你接错线了
4线路不好有短路
5烤箱有问题
基本就以上几点了,跑不了这几条

网友K:
补充一条,如果上述情况皆不是,那就是“零点漂移”了

网友L:
事实上是楼主并没有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到底是哪个地方的零线有电!

网友M:
零线对地电阻过大,

网友N:
同意楼上

网友O:
同意大家的观点是零线短了

网友P:
零线对地电阻过大、零线断了、零线如果不是在本厂接地就有可能带电都有可能,我念书时老师让我们抄下零线带电的十种情况可惜我不记得了

网友P:
想起来了:0线断线,接0设备漏电,三相不平衡。0线阴搞太大,接0设备漏电。接0系统个别设备接地又漏电。相线故障接地。单相用电(一线一地)。不同电网共用一接地。电磁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