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08-02-27):
输出频率可调范围为350~2000Hz的是中频还是高频电源??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输入标准4-20mA信号进行调节输出电源频率变化的变频电源

网友A:
1.范围这么大不好断定是中频还是高频,
2.市面上好像还没有这种变频电源.

网友B:
用有什么方面的呀

网友C:
中频电源

网友D:
有没有输入标准4-20mA信号进行调节输出电源频率变化的变频电源 ?
有!就是变频器啊!!!

楼主:
我们这里用在加热方面,调频范围20~2000Hz

网友D:
胡说:变频器的调频范围可以满足!

网友E:
一般中频感应加热设备厂家都可以做,多数电源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D:
1、交-直-交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是可调的;
2、调频范围20~2000Hz的开关电源,没有;
3、调频范围20~2000Hz的电源,已经不是中频电源!

网友C:
多大功率的,可以定做的,可控硅的IGBT的都可以的

网友F(2008-04-06):
工频(50HZ).中频(50--1000HZ)超音频(10--100KHZ).高频(100KZ)以上

网友G:
10楼表述比较详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