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极安装标准

楼主(2008-02-27):
一、接地装置宜采用钢材,接地装置的导体截面应符合热稳定和机械强度的要求,但应不小于下表规格。

种类 规格及单位

 地上
 地下

室内
 室外
 交流电流回路
 直流电流回路

圆钢 直径(mm)

扁钢
 截面(mm2)

厚度(mm)

角钢厚度(mm)
 2. 5

钢管管壁厚度(mm)
 2. 5
 2. 5
 3. 5
 4. 5

二、 接地体顶面埋没深度不应小于0.6米,角钢及钢管接地体应垂直配置。除接地体外,接地体的引出线应作防腐处理;使用镀锌扁钢时,引出线的螺栓连接部分应补刷防腐漆。

三、 为减少相邻接地体的屏蔽作用,垂直接地体的间距不应小于其长度的两倍 ,水平接地体的间距应根据设计规定,不宜小于5米。

四、 接地体与建筑物的距离不宜小于1.5m。

五、 接地线应防止发生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接地线在穿过墙壁时应通过明孔,穿钢管或其他坚固的保护套。

六、 接地干线至少应在不同的两点与接地网相连接。

七、 电气装置的每个接地部分应以单独的接地线与接地干线连接,不得在一个接地线中串接几个需要接地部分。

八、 敷设完接地体的土沟回填土内不应夹有石块、建筑材料或垃圾等。

九、 明敷接地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便于检查;

(二)敷设位置不应妨碍设备的拆卸与检修;

(三)  支持件间的距离在水平直线部分一般为1—1.5米,垂直部分为1.5—2米,转弯部分为0.5米。

(四) 接地线应按水平或垂直敷设,但亦可与建筑物倾斜结构平行,在直线段上不应有高低起伏及弯等情况。

(五) 接地线跨越建筑物伸缩缝、沉降缝时,应加设补偿器,补偿器可用接地线本身弯成弧状代替。

十、明敷的接地线表面应涂黑漆。如因建筑物的设计要求,需涂其他颜色,则应在连接处及分支处涂以各宽为15毫米的两条黑带,其间距为150毫米。中性点接于接地网的明设接地导线,应涂以紫色带黑色条纹。

十一、在接地线引向建筑物内的入口处,一般应标以黑色记号“ ”。在检修用临时接地点处,应刷白色底漆后标以黑色记号“”。

十二、在进行检修工作时,需临时接地的地方(如配电间隔、母线分段处、

引出线室等)均应引入接地干线,并设有专供连接临时接地线使用的接地板和

螺栓。

十三、接地线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焊接必须牢固无虚焊。接至电气设备的接地线应用螺栓连接;有色金属接地线不能采用焊接时,可用螺栓连接。螺栓连接的接触面应按要求,作表面处理。

十四、接地线(体)的连接应采用搭接焊,其焊接长度必须为:

(一)扁钢宽度的2倍(且至少三个棱边焊接);

(二)圆钢直径的6倍;

(三)扁、圆钢(或角钢)焊接时,为了连接可靠,除应在其接触部位两侧进行焊接外,并应焊以由钢带弯成的弧形(或直角形)卡子,或直接由钢带本身弯成弧形(或直角形)与钢管(或角钢)焊接。

十五、   在验收时,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 整个接地网外露部分的连接可靠,接地线规格正确,油漆完好,标志齐全明显。

(二) 供连接临时接地线用的连接板的数量和位置符合设计要求。

十六、在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一)   变更设计部分的实际施工图;

(二)   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三)   安装技术记录(包括隐蔽工程检查记录等);

(四)   试验记录(接地电阻测试记录)。

1、接地电阻的测量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关系到保护接地(零)的有效性及电力系统的运行,接地装置投入使用前和使用中都要测量接地电阻的实际值。,以判断其是否符合要求。

目前,常用的接地电阻测量方法主要有电流——电压表法和接地电阻测量仪法两种。

2、对于中性点直接接地与非直接接地的低压电气设备:1、并联运行电气设备的总容量为100KVA以上时,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2、对于并联运行电气设备的总容量不超过100KVA时,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姆;

十七、降低接地电阻的措施:

在电阻系数较高的土壤(如岩石、砂质及长期冰冻的土壤)中,要满足规定的接地电阻是有困难的,为降低接地电阻可采取下列措施:

1、采用电阻系数较低的黏土、黑土及砂质土代替原有电阻系数较高的土壤,一般换掉接地体上部1/3长度,周围0.5米以内的土壤.

2、对含砂土壤可增加接地体的埋设深度.深埋还可以不考虑土壤冻结和干枯所增加电阻系数的影响.

3、对土壤进行人工处理,一般采取在土壤中适当加入食盐,根据实验结果,用食盐处理土壤后,砂质黏土的电阻减小1/3~1/2,砂土的电阻减少3/5~3/4,砂的电阻可减小7/9~7/8,对于多岩土壤,用1%食盐溶液浸渍后,其导电率可增加70%,花岗岩的导电率可增加1200倍.但土壤经人工处理后,会降低接地体的热稳定性,加速接地体的腐蚀,减少接地体使用年限.因此,凡可以用自然方法达到接地电阻时,一般不采用人工处理的方法.

4、对于冻结的土壤在进行人工处理后,还达不到要求时,最好把接地体埋在建筑物的下面,或在冬天采用填泥炭的方法.

十八、接地和接零的应用范围

保护接地适用于中性点接地电网。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的电网应采用保护接零的措施。凡是由于绝缘破坏或其他原因而可能呈现危险电压的金属部分都应该采取接地或接零。

1、应采取接地或接零的设备

1)电机、变压器、电器、照明器具、携带式及移动式电器具等的金属外壳、底座及与其相连的传动装置。

2)户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或钢筋混凝土构架以及靠近带电部分金属遮栏、围栏或金属门。

3)配电屏、控制台、控制台、控制箱的金属框架或外壳。

4)互感器的二次绕组。

5) 交直流电力电缆接线盒的金属外壳、电缆的金属外皮和配线的钢管等。

6)装有避雷线的电力线路金属杆和钢筋混凝土杆塔。

7)装在配电线路杆上的开关、电容器等电气设备。

2、可以不采取接地或接零的设备

1)在木质、沥青等不导电地面的干燥房间内,交流380V及以下和直流40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外壳(当维护维护可能同时触及电气设备外壳和已接地的其他装置时仍应接地)。

2) 干燥的一般场所,交流额定电压127V及以下,直流额定电压11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外壳(爆炸场所除外)。

装在配电屏、控制箱和配电装置上电气测量仪表、继电器和其他低压电器等外壳以及当发生绝缘损坏时,在支持物上不会引起危险电压的绝缘子金属底座等。

3)安装在已接地的金属构架上,与构架接触良好的设备,如套管等(爆炸危险场所除外)。

4)安装在高处的电器设备。工作人员必须登上木梯才能接近和进行工作,由于人体触及意外带电的危险性较小,而人体同时触及带电部分和设备外壳的可能性较大时。

十九、接地和接零的比较

1、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相同处

1)在低压系统,都是防止漏电造成触电事故的技术措施。

2)要求采取接地和接零的场所大致相同。

3)接地和接零都要求有一定的接地装置,如保护接地装置、工作接地装置和重复接地装置,而且,各接地装置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施工、连接都基本相同。

2、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同点

1)保护原理不同

低压系统保护接地的基本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的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范围。保护接零是借接零线路使

网友A:
很不错,谢谢你的奉献。不过我建议你加上一点,应该是在同一个电气控制系统中,是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要统一。

网友B:
又有收获了!谢谢!

网友C: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D(2008-04-06):
挺好的谢谢我已经收藏

网友E:
挺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F(2008-06-04):
挺全面的,先收藏。谢了!

网友G:
很好,谢谢你提供的学习资料,已收藏

网友H:
又有收获了!已收藏 谢谢!

网友I(2009-04-20):
保护接地系统只有保护地线,保护接零系统中必须有工作零线,有工作接地和重复接地,必要时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分开。很好

网友J:
看到好资料要赶紧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