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三菱变频器改造桥式抓斗起重机的吗

楼主(2008-02-27):
有用三菱变频器改造桥式抓斗起重机的吗?聊聊。QQ731773135  SEALJOE@163.COM

网友A:
有的,我该过,不过不是桥式起重机,是电动起重机单臂起重机起重2吨的,关键是在机械包闸上面要改,起重机调速用松下变频器也可以的

网友A:
我们做的其实是很简单的,用变频器取代以前的交流接触器,这个是指上升下降,左右旋转,起放臂,自动行走没有改,因为用的不多,花那个钱没有太大的意思,后面,因为他他坏了实在不好查,只好加了一个转换接触器,自动行走的时间把上升下降用的变频器切到行走电机上就可以了,省事情还省钱,操作上只是在行走的时间麻烦点,呵呵,调速就不用说了把,一般人都可以搞定的,很简单,不过你说的桥式抓斗起重机比这个多一点就是抓斗,也不是很麻烦把,我想是不是应该还有液压系统.或者是电动系统,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B:
抓斗主要包括四个机构,抓斗起升、抓斗开闭、以及大小车运行机构。看你怎么整改,你是所有机构都整改吗?还是只是抓斗起升和开闭机构整改,一般是整改起升和开闭。你用安川的变频器的话,得根据你所选机构的电机进行选型。至于怎么整改,电气图纸的设计。得看你怎么改,具体是什么要求。但只用变频器是不能实现抓斗的沉抓。呵呵~有兴趣加QQ:274780191聊聊。

楼主:
我想主要改造抓斗升降和开闭机构。不过桥式起重机振动和灰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