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GABAB64/

楼主(2008-02-27):
BR64.XXBB1CHAMXX液位变送器的原理,
我们用的此变送器经常受干扰,什么因素会引起呢?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BR64是1款高端产品 质量、性能都 很不错。其价格也 是高端消费呵呵。

楼主给定型号是4-20mA 二线制的

请详细描述现象

楼主:
BR64是1款高端产品 质量、性能都 很不错??????
可是和Rosemount 的产品比差啊,还有一款:
VEGACAL63 TYPE:CL63.XXFGDHKMXX  在使用过程中会受泡沫等的干扰,输出不稳定,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好解决.恳求指教!!

网友A:
请你说具体点,别空洞的嚷嚷 谁也没那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