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柜会不会消耗有功功率

楼主(2008-02-27):
供电部门对功率因素达不到要求的企业进行罚款处理,所以许多厂家都装了无功补偿柜,假如无功补偿柜会消耗电网的有功电量,并且自身消耗的有功电度产生的电费超出了罚款的费用,是不是得不偿失。在此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无功补偿柜会不会消耗电网的有功电量?回答该问题需从什么出发点来看。
如果单从理论上、从微观上来分析,无功补偿柜肯定消耗有功电量,因为电容器的内部有放电电阻。但是该放电电阻耗电相当小,大概只有几瓦,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决不可能得不偿失,除非你过补偿(过补偿也得罚款)。

楼主:
多谢YJig的回复,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电容器不从电网中吸收有功电度,那么它发出的无功功率是从哪里来呢,请教了

网友B:
它本身并不产生无功功率,电容是吸收设备上产生的无功,

网友C:
无功补偿柜肯定消耗有功电量!但不会太大

网友D:
电容补偿柜所消耗的有功功率就是整个柜的发热量,功耗的产生不仅是放电电阻,在其线路上的所有直流电阻都是功耗的组成部分,其量是不大的,比起无功补偿的意义来说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