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

楼主(2008-02-27):
      现在的电脑系统什么的好!是GHOST吗?

网友A:
什么意思,GHOST是用来还原系统的啊,

网友B:
哈哈!还真没见过这个操作系统.

网友C:
你说的是Windows系统 、Dos系统吧,各有所长。

网友D:
楼主说的是GHOST版吧?要看哪个版本了,有的版本不是很好用,可能会导致某些硬件与驱动程序冲突,特别是搞自控,一定不能用GHOST版本的,最好用光盘正式安装!

网友E:
建议用WINDOWS XP SP2的系统.雨林木风的,我现在就用的这,很稳定

网友F:
我使用 LINUX
比WINDOWS稳定,快速,安全!!!!

网友G:
WINDOWS XP SP2,GHOST版SP2我都用过,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网友H:
vista配置要求高点

网友I:
按LZ的水平,去找张完整版的xp用吧,别麻烦了。。

网友J:
用于自控的话用unix的吧,但前提是你的english要过得去

楼主:
哦,是这样

网友K:
GHOST是覆盖快速式安装系统,反之就是一步一步安装的, 深度、雨林木风、东海等都是非常不错的XP系统

网友L:
用GHOST做纯净版还可以,现在的系统有 DOS、 WINDOWS/XP、 WINDOWS/VISTA、 LINIX; 等 xp分为 sp1、sp2、最近又弄了个 sp3

vista分:32位、64位

dos 很少使用 linix 也很少少使用不过据说非常安全、带指令的

ghost 属于系统工具软件

网友M:
我一般用的是雨林沐风纯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