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O技术支持!轨迹控制问题

楼主(2008-02-27):
TRIO技术支持,您好:
现在开发一个玻璃切割机项目,采用trio 205x。玻璃切割过程中,如果两条指令之间加工轨迹有一定夹角的话,需要在第一条指令结束后提刀,旋转相应角度后下刀继续下一条指令,加工程序是对cad文件直接解释自动生成,如何增加判断两条指令之间是否需要提刀并旋转相应角度的功能?(不能采用人工添加的方法)。急!!!

网友A:
Trio已经在2007年底完成了一版新功能程序,其主要内容就是对于直角平面运动中的拐点处理。其工作过程简述如下:
1. 将运动指令由普通运动指令转换到具有look ahead功能下的运动指令,简单讲就是move、movecirc指令换为movesp和movecircsp指令
2.在程序执行的开始部分需要对xy轴的工作参数及模式进行定义,主要对下述几个参数定义:DECEL_ANGLE,STOP_ANGLE,FORCE_SPEED,以及选择拐点处理模式CORNER_MODE。
3.拐点提刀功能的实现,除了上述要求外,需要额外编写一个提刀处理程序,大体如下:通过判断CORNER_STATE参数状态,从而得知当前是否处于拐点,然后做相应处理
4.上述说明需要新的特殊版本软件才可支持,所以请与Trio中国办事处取得联系获取相关资料。

网友B:
trio技术支持,您好!

我们也想购买trio的运动控制器,不知能否提供trio中国办事处的联系方法.
谢谢!

网友C:
这就需要正切轴的功能。trio是否直接提供那????

网友A:
Trio目前有movetang指令,使用的时候,在z轴上执行movetang指令,其可以按照xy轴自动做切线运动,同时配合拐点功能,可以实现拐点自动抬/落刀控制. Trio中文网站:www.triomotion.net,上面有联系方法

楼主:
谢谢Trio技术支持,我将尽快和办事处联系获取相关资料。

楼主:
Trio 技术支持,您好:
现有如下问题请教
1. 如果0,1 轴对应xy轴,那么DECEL_ANGLE,STOP_ANGLE,FORCE_SPEED,以及选择拐点处理模式CORNER_MODE是否按照如下定义:
BASE (0,1)
DECEL_ANGLE=0.0436  ’ 下降角为2.5度,换算成弧度为0.0436
STOP_ANGLE=0.0873 '    停止角为5度,换算成弧度为0.0873
CORNER_MODE=2 ’     自动速度控制模式

2. DECEL_ANGLE,STOP_ANGLE,FORCE_SPEED,以及选择拐点处理模式CORNER_MODE 是对两条运动指令之间进行判断,还是对当前执行的指令也进行判断? 比如当前运动指令为圆弧控制,当速度比较大时,角度变化值很有可能超过STOP_ANGLE,此时并不需要抬刀,仅需要转动相应角度,如果这些功能对当前执行指令也进行判断的话,可能会产生错误动作,

3.椭圆轨迹功能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