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FB和FC的疑问

楼主(2008-02-27):
我有个问题,就是FB是要有背景数据块的,但它还是需要在外部填入变量的,既然那样为什么不直接用FC呢,那样FB不就没什么意思了,搞不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FB就是功能块FC+DataBlock(功能块+数据库)。,用FB可以实现相同工艺不同数据的任务(即一功能块与不同数据块的配合使用,一个FB必须分配一个DB).FC其实就像C语言的子程序一样,子程序里面有很多临时变量叫Temp,可以自己随便取名,另外,这个子程序里面还可以自己定义很多对外联系的变量,就是INput和OUTput,这样完成一个功能FC。。

网友B: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C:
fb制作的功能块系统资源利用多,但其管脚不必都填上,适合相似或相同控制参数的通用功能块

网友D:
FB很重要一点就是可以定义静态变量。 自己体会一下静态变量和临时变量的差别,就可以知道FB的优点了。 当然FC不需要DB块。。

网友E:
楼上说的都非常正确!

网友F:
我也有这个疑问,谢谢上面的解答

网友G:
PS:"一个FB必须分配一个DB" 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够严谨。FB也可以不分配DB啊!——多重背景!
在德国的编程规则有一点说的是:在FC中尽可能的不使用全局变量,尽可能的面向对象。意思就是FC可以跨程序,尽可能的达到面向对象的编程目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E(2008-07-10):
上面一楼,说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