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7):
 一条纸机生产线,速度通讯给定 。 为了提高产量,提高车速过程中出现了车速不稳的情况:
表现为:在同一时刻,相连几个分部,上位机监视转矩电流%,都同时出现瞬间的电流尖峰或低谷(几秒钟),车速会略微发生变化,严重时出现断纸,影响生产 。这种情况只有在车速高于165米时出现,而且车速越高,表现越明显。
    对PLC输出的指令进行了监控,当电流出现尖峰波动时,给定指令没有发生变化。(也可能是指令波动时间较短,监控软件无法采样?)。分析可能是干扰,但不确定。
处理:我将1,2,3分部速度调节器滤波系数调整为1000ms,900ms,800ms,同时将其加、减速时间调整为98s/108s。
效果:出现电流突变的次数减少,即使出现也因加减速时间长,断纸次数降低。但是仍达不到生产要求。

请问,为什么只有在速度较高时(F在45Hz左右)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经检查,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是同一时刻出现的电流突变,是不是可以确定是速度指令发生了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