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容柜过补偿时有功电度表会不会转快些

楼主(2008-02-27):
当电容柜过补偿时,就会向电网反送无功功率,此时计费用的三相四线多功能电子会不会转快些呢,即过补偿会使用户有功电度增加吗,请教了

网友A:
理想情况下略微快

网友B:
系统电压升高,相当于你向电网输入无功功率,变发电厂

网友C:
瞎扯,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功率因数永远也不可能大于或等于一的。

网友D:
不会的,过补偿时和不够补偿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功率因数低一点罚款而以。

网友E:
有功表不会转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