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地线有电

楼主(2008-02-27):
各位大哥 请教一个问题 我单位有个五空插座没接地线直接了火线和零线 再用一个插排插上以后用电笔量火线和地线都有电 火线220V地线42V请问是什么原因 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地线断了...产生了感应电...

网友B:
没有关系,继续用。

网友C:
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D: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E:
感应电提法不确。如果地线开路,加在开路点对地的电压由阻抗或者阻值决定。例如一个灯泡的地线开路,开路点对地加同样灯泡即和电源对地串联两个灯泡等效。

网友F:
“例如一个灯泡的地线开路,开路点对地加同样灯泡即和电源对地串联两个灯泡等效。”
1、例如一个灯泡的地线开路,开路点对地电压就等于相线对地电压;
2、“开路点对地加同样灯泡即和电源对地串联两个灯泡等效”是什么意思,谁听懂了这句话,给解释一下!!!

网友G:
周公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地线开路后,在原电路中有灯泡负载情况下,在断点处再加一个灯泡,就成了电源对地电压中又串联两个灯泡,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H:
加那个灯泡灯丝阻值是接地电阻。意思是接地电阻太大了!

网友I:
1.什么是“悟空”插座?
2.地线42V是同你的那根线量的?是零线吧?
3.例如一个灯泡的地线开路,开路点对地加同样灯泡即和电源对地串联两个灯泡等效1、例如一个灯泡的地线开路,开路点对地电压就等于相线对地电压;...谁家的灯泡接地线?
4.加那个灯泡灯丝阻值是接地电阻。意思是接地电阻太大了...这个我也不明白.

网友F:
“火线220V地线42V请问是什么原因”
1、火线220V,正常;
2、零线42V,有两种情况:
(1)三相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大或有故障大电流,零线有较高的电压;
(2)总零线中间有开路故障,开路点后零线电位漂移;

网友J:
是感应电!!!!!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1、如果是零线断线,断线部分与相线之间并行有感应电;
2、如果零线是连通的,就不是感应电!

网友K:
还是用万用表自己量一下!!

网友L:
你没接地线,用,没事的.

网友M:
要分负载情况,要是这一回路上没有负载而量出电压,可以考虑是因为零线断路产生的感应电容电压;要是回路上有负载,一种情况是总零线电阻大,产生的电压降,二是有可能当地土壤情况不好,测量地和零线接地处有较大的压差,产生压降

网友N:
火线接地或者零点漂移就着两种可能你看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