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无刷直流电机的电源最好用什么电源电路?

楼主(2008-02-27):
原有配套电源,是线性电源转换的,用硕大的220VAC转28VAC变压器再整流成36V DC,变压器功率110W,输出直流最大电流5A。感觉太大太占空间,领导要去交少体积,我感觉用开关电源也可达到此功率和电流要求,但没接触过开关电源控制过电机,不知电机对开关电源是否有特殊要求,哪位能提供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最好用半导体二极管做整流.体积就会很小了.

网友B:
电机启动电流一般是工作电流的5倍左右,启动时间和系统工作状态有关,在电机带载启动下有可能启动时间比较长,一般的通用的开关电源都是不能带电机类的感性负载的,除非预留足够的功率裕度,或者和厂家协商设计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