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两轴的圆弧插补

楼主(2008-02-27):
请问刘老师:
两轴的圆弧插补一般用在哪方面,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
两轴的圆弧插补,当然是用在两轴画圆的时候,一定要举例子,那么就切一个圆桌面好了。

楼主:
岩利老师:谢谢你了,往后还请你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用很多方法实现圆弧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