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调试奇怪现象

楼主(2008-02-28):
高手:
1、在调试中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A、B笔记本通过串口连接,用串口助手看,A笔记本发送数据,B笔记本接受正常;但B发送数据,A能接受到数据,但数据不对。

2、A笔记本与S7-200连接,接受数据正确,而且发送命令也正确;
   但B笔记本却只能下发数据,接受的数据不正确,但下发数据正确。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看还是测试有问题。

网友B:
检查通讯口

楼主:
通信口设置,接线检查了,目前还是不行,笔记本是IBMT23。
这个现象太奇怪了,是不是主板上BIOS需要设置??

网友C:
是不是B笔记本里有的地方设置不真确.你在检查一下.

网友D:
b电脑设置好好检查一下,从表面看应当是B电脑设置有问题,我遇到一次是系统有问题,重装后一切正常.

楼主:
还是不行,我是没有办法了。能用的那台是T22,不能用的是T23,我想还不至于是计算机的问题吧!但搞不清楚。
系统重装了,但还不行!yumen

网友E:
估计还是笔记本串口硬件问题,买一跟USB转232在B笔记本试试看.

网友F:
这个可好奇怪啊

网友G:
通讯设置有没有问题,如:地址\

网友H(2008-04-04):
这可是个可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