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的PLC模拟量程序???

楼主(2008-02-28):
本人是新手上路,有个问题想请大家帮忙.目前采用OMRON (CS系列)的PLC.输入是数字量,输出采用4-20ma的模拟信号去控制变频器,以改变电动机的速度.这样的控制程序怎么编制.有哪位热心肠的朋友能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你的QQ是多少?

楼主:
谢谢"大庆工控"QQ583208769

楼主:
没有人愿意帮忙?期待

网友B:
输出采用4-20ma,当然用DA模块了;
查4--20毫安对变频器来说能引起什么变化。查给DA模块对应通道的数字量对应关系,找出输入的数字量同该数值的函数关系,编程即可。时刻转换输入数字或该数字变化时转换,转换后送到DA模块对应通道即可。

网友C:
吾辈向前理解深啊

网友D(2008-04-02):
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这样的程序是模拟量程序,最简单的一个应用,我以前在培训的时候做过,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加我QQ,84516564,验证信息,请写工控论谈,我把我以前做过的程序给你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也可以给你讲一讲,挺容易的,

楼主(2008-05-09):
谢谢.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这样的程序是模拟量程序,最简单的一个应用,我以前在培训的时候做过,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加我QQ,84516564,验证信息,请写工控论谈,我把我以前做过的程序给你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也可以给你讲一讲,挺容易的,

网友E:
没用过欧姆龙的,,,,,,,,,,,

网友F(2008-08-15):
做一个线形变换程序,然后输出不就行了。

网友G:
使用SCL,SCL2.SCL3指令輸出.

网友H(2009-06-16):
 小鸟乱飞前辈:

         能否把你的哪个模拟量程序给我看看

                     谢谢啊

           我是一个新手,我有一年没接触了

我的邮箱是leihaiyan6024@163.com

网友H:
有那位前辈能把模拟量程序发给我看看,我衷心的谢谢他

我的邮箱是leihaiyan6024@163.com

网友H:
我的联系电话是:15026606624

网友H:
我叫涂勇,希望各位前辈联系我

网友I:
能不能也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cdl_nj_lx@126.com

网友J(2009-07-16):
我也需要

1084225966@qq.com

网友K:
能不能也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tanxuf@163.com谢谢!

网友L(2009-08-15):
awwwan999@126.com 谢谢

网友M(2011-06-27):
能不能也给我一份,我的邮箱kexi-8@163.com

网友N(2014-02-20):
也给我一份吧,各位大神,我的邮箱是1228282839@qq.com,先谢谢大侠了

网友O(2014-09-01):
用DA模块,设置好地址,mov进数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