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2-28):
公司新作一个设计,要求可用软件编程控制一个相机或摄像头(对快门有速度要求,分辨率不必太高,能分辨5mm*7mm的数字就可以了),能远程(有线)控制这个相机对一个固定对象拍照。得到的图片保存到PC机。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相关产品,请各位推荐一下产品或资料。谢谢

网友:
快门速度有要求.....快门一般都是集成在机器中的,,,,而且都可以调整.不知道楼主对快门有什么速度要求...一般使用的数码相机,快门时间1/1000秒不够用么?????

网友:
假如快门时间超过1秒,好像不能用电子快门和机械快门.就要选用B门了.

网友:
其实楼主的这个项目.我到觉得对快门没有什么要求.应为是固定对象照图片而已.我认为最总要的是镜头..
能做到光学调焦.才能真正的将物体照清晰(当然.可能越清晰视场角度会减小)..
假如楼主要求拍照范围尽可能广,而物体清晰,那只有选用广角变焦镜头......

我负责过佳能5d的一个项目.所以知道些....呵呵.:-)~希望有帮助.

楼主:
抱歉,我没说清楚,拍摄的对象虽然是固定的。但其中的数字是一个计数器(不要跟我说搞一个发讯器之类的咚咚,这里不允许),是在高速变化的。如果快门速度不够,拍出来的照片可能无法读出数据。视场的角度要求不高,因为这个计数器长宽不过10cm左右。1/1000秒应该可以满足需要了。有人建议用摄像头抓图的方法,但USB线的长度是个问题,而且普通的摄像头信号传送速度太慢,故放弃。

网友:
这里楼主搞混了个概念..快门速度是指快门打开到合闭的时间.因为相机照相.ccd虽然是随时都在接收成像信号.但是并没有进行图片的装换和处理...快门时间就是当按下快门的瞬间.ccd的处理芯片将1/1000秒时间范围内的成像转换成图片信息....用传统胶片相机来解释就是.快门常闭,在快门打开的1/1000秒,胶片感光成像...跟楼主说的要拍照高速变化的数值是两回事..

网友:
楼主要求拍摄高速变化的数字....那要求的应该是.相机每秒成像多少次(也就是转换成图片多少次).换成一般的相机概念就是连拍...每秒多少张...这么说的话.估计一般的相机能力有限哦.....而且一般相机连拍的持续性是个问题...不可能持续长时间连拍...工业相机可能也都危险....

假如楼主的速度确实非常快.而又非要照相..我初步建议采用高速摄像....假如采用一般摄像头视频为30帧,讲通俗点就是1秒钟跑30幅图片....那么根据楼主的数值变化速度.如每秒变大概100下.则需要摄像的帧速也要达到这个数值.

不过价格应该非常贵.....

网友A:
樓上大大說的不錯
選用高速的CCD ---> 可以選用每秒60 張的CCD 並支援P-Scan
這樣每秒的張數可以倍數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