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是这个样子的吗?

楼主(2008-02-28):
各位大哥啊,有谁知道ABB PSS系列软启动器(160KW),如果不带电机或带个小电机(3KW)启动会跳外部故障。正常吗?

楼主:
没有人了解ABB的软启动器吗?

网友A:
我记得不带电机肯定不行,会报故障,如果你的软启动器功率很大,带一个很小的电机应该也会报故障的.
好象所有的软启动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B:
2楼说的对,一般的软启动测试是需要有相应的负载的。

网友C(2010-06-11):
PSS不会,我试过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