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机械及橡胶制品中英文对照
5:30am

楼主(2008-02-28):
rubber-flat press 橡胶压片机
rubber sheet press 橡胶压片机
rubber calender 橡胶压延机
rubber extruder 橡胶挤出机
rubber mixing machine 炼胶机
rubber mixing mill 炼胶机
rubber molder 橡胶成型机
rubber-internal mixer 密闭式炼胶机
rubber cutting machine 切胶机
rubber forming machine 橡胶成型机
rubber refining machine 炼胶机
rubber refining mill 橡胶精炼机

5:30am

网友:
rubber cap 橡皮帽
rubber catheter and drainage tube 橡胶导管和引流管
rubber catheter 橡皮导管
rubber cloth 防水布
rubber coating machine 涂胶机
rubber column 橡胶柱
rubber conveyor belt 橡胶运输带
rubber cover 橡胶保护层
rubber crusher 破胶机
rubber crushing mill 破胶机
rubber cuff 橡皮封套
rubber cushion assembly 橡皮减震器
rubber cushion 橡皮垫
rubber cutter 橡胶裁刀

rubber date stamp 橡皮日戳
rubber diaphragm 橡胶膜
rubber dinghy 橡皮艇
rubber dip machine 浸胶机
rubber disc shock absorber 橡皮盘减震器
rubber drainage tube 引流管
rubber dress boots 橡胶套靴
rubber duck 橡胶帆布
rubber eraser 橡皮
rubber examination gloves 乳胶检查手套
rubber fender 橡胶翼子板
rubber fibre 橡胶纤维
rubber filament 橡胶长丝
rubber file 树胶锉
rubber filter 滤胶机
rubber finger cot 胶指套
rubber fining mixer 炼胶机
rubber flat plate 橡胶平板
rubber flexible cord 胶皮软线
rubber footwear 橡筋袜
rubber force cup 通塞器

5:30am

网友:
rubber & latex products 橡胶及乳胶制品
rubber abrasion tester 橡胶磨损测试仪
rubber accelerator 橡胶促进剂
rubber aging inhibitor 橡胶防老剂
rubber air mattress 橡胶气垫
rubber air pillow 橡胶气枕
rubber and latex catheter 橡胶和乳胶导管
rubber and plastics insulated control cable 橡皮和塑料绝缘控制电缆
rubber and plastics making machine 橡胶及塑料加工机械
rubber and plastics tester 橡胶和塑料试验机
rubber anti-ageing agent 橡胶防老化剂
rubber antioxidant 橡胶防氧化剂
rubber antirot paint 橡胶防腐漆
rubber articles 橡胶件
rubber asbestos plate 橡胶石棉板
rubber bag 橡皮袋
rubber ball for children 儿童胶球
rubber ball 橡皮球
rubber band sealed outer housing 橡胶圈密封外壳
rubber band 橡皮圈
rubber bandage 橡皮绷带
rubber basketball 橡胶篮球
rubber beach sandals 胶拖鞋
rubber belt conveyor 橡胶带输送机
rubber belt 橡胶带
rubber belting 橡胶带
rubber biscuit 生胶块
rubber bladder 球胆
rubber blade 橡胶刀
rubber blanket cylinder 橡皮滚筒
rubber blanket 橡胶垫
rubber block 生胶块
rubber bonded grinding wheel 橡胶结合剂砂轮
rubber boots 橡胶靴
rubber brick 胶块
rubber buffer 橡胶缓冲器
rubber bulb syringe 橡胶球注射器
rubber bumper 橡皮缓冲器
rubber cable 橡胶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