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轮胎生产过程中的电机故障分析及保护(转载)
5:30am

楼主(2008-02-28):
1 前言
    PLC在轮胎业中已基本推广应用,但从应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一般还是取代继电逻辑控制及开关量问题,对中等复杂系统以上的控制系统,1台PLC总还有20%~30%的富余软件。为此,对可编程序控制器富余软件的开发应用,也是设计人员必须探讨研究的,这对进一步充分发挥PLC在轮胎生产自动化中的作用,更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2 交流异步电动机常见故障分析
    在轮胎生产过程中,电机的损坏情况经常发生,轮胎厂一年总有几十只、多达上百只电机损坏,影响了轮胎的质量和产量,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根据几年来的使用情况,分析其原因,多系保护措施不当。主要有环境条件、线路故障、负载条件、电压高低、操作使用、维修水平和电机自身质量等原因造成的,现对上述原因作简要分析。
    (1)环境条件
    环境对电机的正常运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电机在极限温度下达不到热平衡时,会因严重发热而烧毁。在轮胎厂的内胎硫化车间和外胎硫化车间,常用蒸汽和过热水,夏季温度比较高。而电机又安装在蒸汽、过热水的管路之间,这些管路的温度在100°C以上,不仅温度高,而且这些管路接口的泄漏很容易喷射到电机上,若不及时处理,将会使电机的绝缘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我厂用于双模硫化机的电机,每年都有5台左右的电机因绝缘降低而损坏。又如,在胎面挤出生产线上,由于机头上的蒸汽截止阀泄漏,泄漏出的蒸汽被主电机上的散热风机吸入主电机,使55kW直流电机的整流子(换向器)短路,所以轮胎厂应及时解决各管路的泄漏问题。
    (2)电压高低
    在某种情况下,电网电压会出现过高过低的情况,在短时间内,电压偏高偏低不会影响电机。但是,若电机长时间在低电压下工作,由于铜耗增加,力矩降低,则电机会由于过载而烧毁;电压过高,定子磁回路饱和,使电流剧增,导致电机烧毁。
    (3)线路故障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在缺二相或三相时,定子绕组里没有形成闭合回路,即没有电流,这时电机不旋转。电机的损坏主要是缺一相引起的,故对电机主回路接触器及线路节点的定期检修是十分必要的。要特别注意起动后运行中的电机断相,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应立即切断电源,以保护电机。
    (4)负载条件
    对于造成电机超负载的原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重载起动,机械转动中齿轮或铜套失油使电机超负载;也有操作者没有按工艺要求操作使电机超负载,最终使电机设备损坏。
    (5)电机质量
    对于由电机自身质量而产生的故障,这主要靠电机制造厂和电机修理部门,把好制造质量和修理质量,使电机各项性能达到技术要求,从而减少因此产生的故障。

5:30am

网友:
3 热继电器保护性能的分析
    热继电器是一种传统的应用最为广泛的电机保护器,它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使双金属片受热弯曲而推动节点,切断控制电路,使电机停止运行。但是,有些装用热继电器的电控箱电机还是会损坏,我认为不能各种场合一律使用热继电器作为电机的保护器,电机的保护应根据电机在不同的使用场合而选用不同的保护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电机的保护。例如,在轮胎帘布裁断机中的供布电机、胎面挤出线的胎面切断电机等,都是频繁起动制动的电机,在夏天比较容易发热烧毁,对于这一类电机,宜选用热敏电阻的温升保护,其效果较为理想。若仍采用热继电器作保护,由于它的频繁起动,较大的起动电流反复冲击热元件,使其性能变差,动作偏离整定值。又如,胎面硫化中所用的热水循环泵、冷却水泵所用的电机,锅炉的引风机电机,钢丝挤出生产线中钢丝牵引电机,都是一类长期运行的电机,由于加热元件长期处于热状态下,同样会使热元件的性能发生变化,使动作值偏离整定值。热继电器要及时准确地动作,就需要定期整定,这对轮胎厂来说也是一件较繁琐的事。所以对长期工作的电机采用电子保护器较为理想。从我厂的电机损坏情况来看,有80%以上都是由于热继电器没动作造成。根据对上述情况的分析,热继电器已不是理想的电机保护器。
    4 富余软件的电机保护器
    4.1 电机保护器采集工作原理
    信号取于电机互感器的二次回路,经桥式整流及电容滤波后,在R2上取得电压,晶体管T1的基极和发射极加以正向电压,当电机正常工作或1.1倍额定电流时,调节网络电阻,使晶体三极管Ib、Ube、Ic均很小,晶体三极管截止,R4上的电很低,可控硅截止,R7上的输出电压大约为零。在电机过流或短路时,使晶体管导通,触发可控硅导通,在R7上输出-个高电平去PLC输入点,以控制电机的运行状态。图1为电机保护器信号采集原理图。
    4.2 电机保护器应用梯形图
    电机保护器程序梯形图如图2所示。图2中采用了日本0MRON的C200H可编程控器地址分配号,按起动按钮00300,经过常闭节点TIM509、00301,使1000 ON自保,电机起动,同时3205内部继电器和定时器TIM509 0N自保。当定时器TIM509常闭延时节点OFF时,电机起动时间完成,电机进入自动保护工作状态,当电机出现过流或短路时,输入点X00400 0N→3206 0N,1000回路中的3206常闭节点OFF→1000输出继电器OFF,电机停止工作。如果在起动时就有短路故障,电流大于电机起动电流,此时00401 0N→3207 0N→1000输出继电器0FF,电机即停止工作。采用PLC对电机进行缺相、过流、短路保护,取消了电流继电器,简化了电动机主回路,提高了电机保护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