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并联使用困惑?

楼主(2008-02-28):
请教各位高手,开关电源并联使用要注意哪些问题?输出不同电压的开关电源是否也可以并连?

网友A:
1.注意 有些开关电源是不具备并联使用功能的
2.如果能并联使用那就是考虑均流方法;
开关电源并联系统常用的均流方法有:

(1)输出阻抗法

(2)主从设置法

(3)按平均电流值自动均流法

(4)最大电流自动均流法(又叫自主均流法)。

网友B:
开关电源并联原则上不并联使用!!!

网友C:
也就是说如果要并联就是要考虑均流的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些以前留下来的开关电源,想把它们用掉!

网友D(2008-04-12):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如果要并联就是要考虑均流的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些以前留下来的开关电源,想把它们用掉!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并联原则上不并联使用!!!



各位都有道理。但若满足一定条件,开关电源还是可以并联的。均流当然很好,但也并非绝对。有些不带均流的电源,也能并联工作。各有各的办法。

网友E:
我现在工程上以前都是并着用,但是经常烧,现在我都不敢并了!

网友F:
用的时候必须保证它们的电流输相等,比如说真的50瓦的只能和50的相并,否则肯定会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的时候必须保证它们的电流输相等,比如说真的50瓦的只能和50的相并,否则肯定会烧,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工程上以前都是并着用,但是经常烧,现在我都不敢并了!

可能是并联条件不具备。最重要的条件不是功率相等,也不是均流,甚至也不是输出电压绝对相等(这实际上是达不到的)。最主要的条件是:每个电源都要有良好的限流功能。也就是说,电源有“下垂的输出特性曲线”,过载时,电源的输出电压下降,使输出电流下降,保证自身的安全。最终,几台电源都稳定在电压最低的那台电源上,而且每台电源不论功率大小,都提供自身能够提供的电流。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电流)。

网友B:
1、稳压电源的主要功能是稳压;

2、稳压电源的主要功能是稳压,要稳流、限流就不能稳压;

3、稳压电源并联使用是个不容讨论的误区!!!

网友G:
不可以并联的!!!!!!!

网友H:
可以并联。但一般不提倡由小功率开关电源并联而获得较大的功率的电源。

为了得到可靠的直流电源,使用两组开关电源并联组成双回路供电电源这是工程上是常规做法。不过这种双回路供电电源必须在每个开关电源的输出加逆止二极管。

我们所有工控产品中的24V电源,无有例外地使用两组开关电源并联组成双回路供电电源,为用户提供可靠的电源。

网友I:
一般的开关电源并不提倡并联。

网友C:
关注中,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D:
对:binzhiliu关于

1、稳压电源的主要功能是稳压;

2、稳压电源的主要功能是稳压,要稳流、限流就不能稳压;

3、稳压电源并联使用是个不容讨论的误区!!!

1、稳压电源的主要功能是稳压;

              对,完全同意,刘先生所言极是。并联使用同样要满足此功能。

2、稳压电源要限流就不能稳压;

         也对,准确地讲,是进入限流状态就不能稳压。好的稳压电源就要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尤其是过载和短路时要有保护,通常的稳压电源都是设置一个阈值,一过了警戒线就关机报警,这当然是个办法,但我们公司老总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要求设计的电源都要达到过载短路不关机的要求。也就是要有限流功能。不仅是直流开关电源,就是UPS、EPS这些交流不间断电源,也是过载不停机。这对用户是有好处的,首先是方便,电源报警时只要撤出部分负载,就能正常工作。一般不会造成大面积停电。可靠性也高。连短路也不停机,大大减少了因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

         现在要选择的就是,已经过载了,是停机报警好呢,还是限流降压继续使用好呢?我们公司认为限流不关机好。刘先生可能认为,既然叫稳压电源,任何情况都要稳压,即令是出现过载甚至短路,也要给我顶住!坚持到天亮……这就不是电源,恐怕是国民党兵团,但结果是同样下场:失败。

3、稳压电源并联使用是个不容讨论的误区

          刘先生认为并联使用不容讨论,这会导致两种做法长期共存。因为既然不让讨论,不并联的就永远不并联,那现在已经并联的呢?就永远并联下去。实践已经证明,这两种做法都是规范的、大量的应用于各行各业。看来还会这样用下去,服务到永远。东方认为,就是容许讨论,也不可能一统天下。刘先生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说是今后所有的电源都要并联。也没有必要统一。所以,我选择,我喜欢刘先生的建议“不讨论”。因为这符合邓小平理论,在有人以势压人时,邓小平他老人家再也坐不住了,厉声道:“莫要乱说,大帽子压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

           今后,凡是想并联的,你尽可以大胆并联,只要符合并联规则,准保没有问题。但是要“悄悄的,大声的不行”。刘先生在场时最好不要并,争论起来,吾辈绝非刘先生对手。这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刘先生太厉害。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1、开关电源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自动电压闭环控制系统;

2、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会造成两个系统误检测、误调整,不能正常工作!

3、在这里讨论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大家的误导;

4、一般开关电源,并不是通用电源,它是根据特定负载设计的,适用范围只适宜特定负载,不能超出范围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B:
所有并联使用的电源,必定是电压开环控制系统,肯定不是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B:
1、如果开关电源能并联使用,那就等于说有两个闭环控制系统可以控制同一个物理量;

2、如果有点自动控制知识的人,都明白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只能控制一个物理量,不可能两个闭环系统控制一个物理量!

网友B:
我们讨论一下并网发电的问题:

1、一个小电厂并网发电;

2、这个电厂不能控制输出电压和频率,因为电压和频率是电网决定的;

3、电厂并网发电可以控制送往电网的功率和电流;

4、电厂并网发电可以实现送往电网功率和电流的闭环控制;

5、电厂并网发电可以通过燃料的消耗量实现送往电网功率和电流的闭环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有并联使用的电源,必定是电压开环控制系统,肯定不是闭环控制系统!



请问刘先生:FF帆先生说的均流方法构成的并联电源属于什么系统?

以下引用FF帆的回复内容:

开关电源并联系统常用的均流方法有:

(1)输出阻抗法

(2)主从设置法

(3)按平均电流值自动均流法

(4)最大电流自动均流法(又叫自主均流法)。

具体说

1、FF帆的并联系统,是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自动电压闭环控制系统?

2、FF帆的并联系统会不会造成两个系统误检测、误调整,不能正常工作?

3、在这里讨论FF帆的并联系统是不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大家的误导?

4、FF帆的并联系统是不是通用电源,它是根据特定负载设计的吗?适用范围只适宜特定负载,不能超出范围使用吗?

我的想法是,首先解决刘先生的疑虑,FF帆的这些办法,并不是现在才发明出来,而是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支持。还有一批专用集成块实现相应的均流并联功能。目前突出的缺点是价格偏贵,使推广受限。没有听说在自动控制理论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想听听刘先生的高见。如果真能找到这些洋模块的破绽,也是本论坛的一大贡献。反之,若刘先生发现自己的看法有失偏颇,也是好事,谁不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呢?

让刘先生修正错误只是第一步。估计是不难做到的,因为如果刘先生能证明自己没有错,那当然更好,这就意味着一大批电源大师和外国公司都栽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那第二步呢?当然是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廉物美的,安全可靠的并联开关电源。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那现在干什么?请看:

刘志斌 PK 外国公司

大家都为刘先生加油呀!

网友B:
      “当然是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廉物美的,安全可靠的并联开关电源。”

1、开关电源的并联使用者,顶多是想废物利用或手头没有合适的电源而已;

2、专门生产“并联开关电源”,这不是正常设计人员干的事;

网友B:
1、发电机可以并网发电,但开关电源不可并联使用,关键就是开关电源是一个电压闭环控制系统,这是问题的核心;

2、如果你在使用两个开关电源,而这两个开关电源并没有并联,那有什么不可以???

3、有人想了很多办法,避开了开关电源的并联,这正说明了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的道理,而不是证明开关电源可以并联使用;

4、如果你在使用开关电源时,避免了并联使用,你的方法可能是好的,如果你的方法没有避开并联使用,肯定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开关电源的并联使用者,顶多是想废物利用或手头没有合适的电源而已;

2、专门生产“并联开关电源”,这不是正常设计人员干的事;

--------------------------------------------------------------------------------

刘先生看来本事有长进,人品也有长进,但不是在讨论中也学会了“攻击”,而是知道尊敬事实,承认现在就是有“开关电源的并联使用者”存在!对你的长进表示敬意!

接下来就是要考虑,为什么有人要把开关电源并联起来而且也能并联起来使用?它有哪些优点是单独的电源不具备的?搞清楚这一点,那个长进还要大一倍以上,但难度也大一倍。一般人可能想不到,认为单独用不是已经好好的,干嘛要并联呢?要深刻理解其中奥妙,也许要有一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这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我想刘先生应该可以搞懂。期待他讲给大家听。东方只能做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当然我们不要贬低独立开关电源,同样也不能取消并联用法,还是要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好。就像唱歌,您老喜欢独唱,但也不能说就要取消对唱重唱齐唱小组唱大合唱。不能说:“如果你在使用歌唱时,避免了合唱使用,你的方法可能是好的,如果你的方法没有避开合唱,肯定有问题!!!”

网友B:
      “这不是正常设计人员干的事”

1、这个话你认为我对你有攻击,我表示道歉!

2、本意是没有这种需求,不并联多好,为什么要并联的开关电源,叫人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J:
我们在工程上并着用的电源比较少。为什么不分着用呢,把功率分配好。

网友D:
刘志斌:“这不是正常设计人员干的事” 这个话你认为我对你有攻击,我表示道歉!

刘先生言重了,你又不是CNN,不需要什么道歉。只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就行,是非自有公论。再说你也没有说错,我理解这不是一般设计人员能干好的事,必须有超强能力才行!我也是真实对你的长进表示敬意!

“本意是没有这种需求,不并联多好,为什么要并联的开关电源,叫人感觉莫名其妙!”

我想可能主要是为了提高可靠性吧,单个电源做得再好,也不能万无一失,即使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用MTBF表示),达到10000小时,一年之后也会坏。这是通迅、军工等部门决不能容许的。采用冗余系统就是好办法,如果有两台这样的电源可以并联,那么只有两台电源同时出现故障,系统才会瘫痪,发生这样情况的几率是多少呢?有人说是这样算:一台电源每小时损坏的几率是万分之一,两台同时损坏的几率是1万X1万分之一。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就达到100000000小时,约1万年。请教刘先生,不知他们这样算,究竟对不对?到底为什么要并联的开关电源,叫人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K:
大多是不能并联的;

OMRON有专用的可以并联使用的型号,不过价格比单独使用的要高许多;

网友B:
1、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

2、所以生产“并联的开关电源”就变成没有用的话;

3、如果你想同时用几个开关电源,是可以的,只要避开并联就行;

4、我觉得一个电视机就用一个开关电源就够了,如果你硬要安装两个开关电源那时你的事!

网友H:
OMRON有专用的可以并联使用的型号,不过价格比单独使用的要高许多。

--------------------------------------------------------------------------------------------------------

这只是OMRON的噱头,也是诱钱的好办法。只提供比普通开关电源一点小小的不同,却可以获得大大的利润。

普通开关电源是可以并联的,只不过不能简单地、无措施地并联。就如同发电机并网一样,没有无功补偿(调差)环节的不能并网。

网友B:
       “普通开关电源是可以并联的,只不过不能简单地”

1、“普通开关电源是可以并联的,只不过不能简单地”,其实质就是不能并联;

2、“普通开关电源是可以并联的,只不过不能简单地”,其实质就是要避开并联的措施;

3、并网发电,就是并联,实实在在的并联,其他条件没有改变并联的本质!

网友H:
老刘呀,老刘!这里是技术论坛。

  普通开关电源的并联在工程上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也是确确实实地需要的。别人家的就不说了,我们十多年生产的数百套设备,24V直流电源无一例外地使用开关电源并联。目的:为增强24V电源的可靠性、不间断性,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源来自不同的电源,开关电源的24V输出并联。这也是所谓的“双电源供电”。

网友B:
“开关电源的24V输出并联。这也是所谓的“双电源供电”。”

1、我觉得你把概念搞错了;

2、你所用的几个开关电源,不是并联的,不能并联;

3、你的方法可能是多种多样,而这些方法恰恰避开了,开关电源的并联;

4、双电源供电,与双电源并联供电是两码事,是不同的概念;

5、所谓并联就是输出端直接连接,你直接连了吗?没有!

网友L:
1    我想这里讨论的是开关电源热冗余技术提高系统可靠性的问题,不知我理解对不对?

2    大家关心的是怎样做好,而不是关心这个做法叫什么术语。

3   可能大家都是做工程实践的,工程上有很多叫法没必要去钻牛角尖。

4   并联是指若干二端网络共同跨接在一对节点之间的连接方式,对吗?

      如果对的话,那么开关电源串联了止逆二极管或限流电阻,又或者控制环节采用了限流措施等,

      那还算不算并联?(因为输入册和输出是隔离的,所以没有考虑输入边

网友H:
赞成五代重歼的说法。

网友B:
1、开关电源不能并联,是个概念非常清楚的结论;

2、谁要违反这个结论,谁就要承担结果,付出代价;

3、如果你服从这个结论,避开并联,那是正确的做法,你会从中受益;

4、明明自己清楚不敢并联,避开并联,却要支持什么并联的说法,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B:

1、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

2、所以生产“并联的开关电源”就变成没有用的话;

3、如果你想同时用几个开关电源,是可以的,只要避开并联就行;

4、我觉得一个电视机就用一个开关电源就够了,如果你硬要安装两个开关电源那时你的事!

1    电视当然用一个开关电源就够了!大不了坏了不看,等修好再看也没什么大不了!

2    如果是工控机呢?!传感器呢?!

网友B:
1、你要给设备里安装几个开关电源,是你的事,是你的理由;

2、但是不能直接并联,你应该清楚!

网友M:
并联冗余供电是很普遍的。但他并不是两个开关电源直接并联供电,而是当一个开关电源有故障或者进行例行检修时,切换到另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开关电源不能并联,是个概念非常清楚的结论;

2、谁要违反这个结论,谁就要承担结果,付出代价;

3、如果你服从这个结论,避开并联,那是正确的做法,你会从中受益;

4、明明自己清楚不敢并联,避开并联,却要支持什么并联的说法,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开关电源不能并联,是个概念非常清楚的结论; 这一句应该改成:高标准的开关电源能并联,是个概念非常清楚的结论;

2、谁要违反这个结论,谁就要承担结果,付出代价;这一句应该改成:谁要不懂得这个结论,谁就要承担结果,付出代价;

3、如果你服从这个结论,避开并联,那是正确的做法,你会从中受益; 这一句应该改成:如果你服从这个结论,采用并联,那是正确的做法,你会从中受益;

4、明明自己清楚不敢并联,避开并联,却要支持什么并联的说法,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句应该改成:明明清楚自己不敢并联,是尚未掌握并联技术,而高标准的电源系统都采用并联,避开并联就不可能组建高标准电源系统,所以反对并联的说法,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希望刘先生能在4月15日承认有“开关电源的并联使用者”存在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能倒退到“开关电源不能并联”的武断判断中去。因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刘先生面对的不仅是论坛,而且是国内外电源专家。专家认为“一套开关电源系统至少需要两个开关电源并联工作,大的系统甚至需要数十个电源模块并联工作。”我们不能迷信权威,刘先生也可以反对专家,但我们应该尊重事实。不能采用不承认正义。总不能说世界上就从来没有过并联使用的开关电源吧?既然是可以并联的,那刘先生那套“如果开关电源能并联使用,那就等于说有两个闭环控制系统可以控制同一个物理量”错在什么地方呢?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刘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专家的开关电源又是怎么并联起来的?这不正是刘先生和各位高手要解决的问题吗?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希望刘先生能拨乱反正,给我们指点迷津啊!

网友N:
开关电源串联止逆二极管或j串联限流电阻,再进行并联应可以使用。

网友M:
并联冗余供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大输出电流。所以实际上说得并联供电并不是直接把输出端并联使用,而是如楼上各位所说采取某种措施以后再并联,当其中一路电源发生故障时系统供电马上切换到备用电源供电,这时就可以拆下故障电源进行检修而不用系统停机,其目的就是提高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要知道现在的开关电源长期工作可靠性相对于线性电源来讲还是很不够的,能达到年故障率0.2%的指标的国内厂家恐怕能有两三家就不错啦。

网友C:
我已经将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上去使用!不知道什么时间坏,坏了就第一时间向大家报告!

网友O:
仅仅通过简单的并联方式还不能完全保证并联后的电源系统稳定可靠的工作,开关电源的“均流”问题是关键问题,而解决方法的不同对开关电源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P:
我单位现场使用两只10A DC24V开关电源直接并联,2004年9月开始使用,最近连续两次出现供电中断近5分钟,在维修人员赶到现场后又全部恢复正常。事后检查发现其中一只电源的输出保险丝烧断,其他未发现异常。

电源生产厂家是重庆宏基。

请各位高手给予分析、指点,为什么电源断电几分钟后又能自动恢复(负载未变)?一只开关电源的保险丝烧断而另一只怎么没烧断?这样并联使用会有其他隐患吗,怎么解决?

在此先谢各位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并联冗余供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大输出电流。所以实际上说得并联供电并不是直接把输出端并联使用,而是如楼上各位所说采取某种措施以后再并联,当其中一路电源发生故障时系统供电马上切换到备用电源供电,这时就可以拆下故障电源进行检修而不用系统停机,其目的就是提高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要知道现在的开关电源长期工作可靠性相对于线性电源来讲还是很不够的,能达到年故障率0.2%的指标的国内厂家恐怕能有两三家就不错啦。

网友R(2008-05-31):
看了半天,你们吵来吵去的,怎么还没有分出胜负来就停火了?我在看还有多少高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我单位现场使用两只10A DC24V开关电源直接并联,2004年9月开始使用,最近连续两次出现供电中断近5分钟,在维修人员赶到现场后又全部恢复正常。事后检查发现其中一只电源的输出保险丝烧断,其他未发现异常。

电源生产厂家是重庆宏基。

请各位高手给予分析、指点,为什么电源断电几分钟后又能自动恢复(负载未变)?一只开关电源的保险丝烧断而另一只怎么没烧断?这样并联使用会有其他隐患吗,怎么解决?

在此先谢各位了。

这就是我们国内开关电源技术人员的一大难题呀!看了楼主的这些话,让我想起一个贴的留言,题是“做变频好,还是做电源好”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因为这两个行业,国内的技术都不成熟。

网友S(2009-01-23):
对:张羽 关于

我已经将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上去使用!不知道什么时间坏,坏了就第一时间向大家报告!

内容的回复:

网友T(2009-06-14):
好热闹,学习了。把这帖子顶起来

网友U(2009-07-25):
这种问题 老外们早想到了,魏德米勒有专用于沉余接线的二极管模块。一个也就200多 ,终生质保 13511056973   李蒙  楼主 我这是帮忙解决问题  别删我帖子

网友V(2009-10-22):
SITOP电源可以直接并联的,SITOP上面有个开关,并联时打到ON,不用时就打到OFF。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SITOP都支持并联的。

网友D:
         这是一年多前的老帖了。旧事重提,结论应该已经没有争论了,就是普通开关电源直接并联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良好设计的开关电源是可以并联的。而且要求高的电源系统是应该并联的。

        老帖重看,最抢眼的还是刘志斌!东方给他一个“唯心家”的美称看来并不过分。他不承认公认的理论,也不管实践事实,唯一遵循的就是“刘志斌式断言”:

          稳压电源并联使用是个不容讨论的误区!!!

          在这里讨论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大家的误导;

          而且,刘志斌断语一经发出,就永远不会改变。哪怕并联使用已经成为高档电源系统的必备技术,他也不会回头的。

网友W(2010-02-04):
这点事讨论二年了,纸上谈兵。实际应用中都是并联的,几千瓦的并几台就是十几千瓦,不并行吗,没用过别发帖。

网友X(2011-04-07):
吵两年,实际问题还没解决。这个东方你除了一直攻击刘先生,就不能提些有建设性的建议出来?你说可以并联,那要怎么并联才可靠啊?我觉得你们一开始就互不搭调地吵,一个说的是并联增加功率,一个说的是并联提高可靠性,这完全是不同的设计思路。并联增加功率是少了一个都不行,并联提高可靠性是每个都可以单独提供足够负载。我有款产品为了降成本想用两个开关电源并联增加功率,而不是直接用一个大功率的(成本高很多),看这贴半天,一直在讨论能不能,却没说怎么实现,唉!

网友Y:
直流输电300MW,多模组并联无压力,单模组倒不可能。

不是单纯的闭环控制的,带均流修正的。

交流发电,船舶电站频率电压每台机组都控制的。

网友Z:
我觉得在并联的开关电源上输出端都加个整流二极管,估计可以用.

网友AA:
UPS主机是可以并联的,这个是不容质疑的。在工厂,银行等单位已稳定运行使用多年。。并联2台,3台,甚至6台都可以。。由于内部的电源板相对于其他的PCB板件故障率高一些。。现行在大型UPS内部,这块电源板,亦开关电源,均是作为备份在使用。。若其中一块电源板损坏,另外一块再正常供给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W:
这点事讨论二年了,纸上谈兵。实际应用中都是并联的,几千瓦的并几台就是十几千瓦,不并行吗,没用过别发帖。

1、不能并联;

2、或者说不能简单并联;

3、可以通过二极管并联,只有输出,没有输入!

网友AB:
凡是坚持“不能并联”这个观点的上 中达电通 管网仔细看。

UPS都能并联,直流电源就是 小菜。把输出特性调 软 一点。

网友AC:
开关电源最好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AD(2011-06-02):
需要做均流线路,主动或被动的都成,但不要直接并联使用。

通信做冗余N+1都是并联的,要是不能并,一个机柜几KW的电源咋出来的。通过内外部均流来实现的,不过这个技术还是有一定难度,我们上次做的一个通信项目,这一块调了一个多月才搞定

网友AE:
首先,不赞成并联使用。如果相并联,必须同品牌、同型号、同功率

1,即使功率相同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也不会完全相等(相等是相对的,不等是绝对的),那么彼此之间会形成内部环流造成发热;2,即使功率相同,带载能力不完全相同,这是由于内部电气元件的差异导致的,带负载后,导致两个压降不同,从而造成输出压差增大,环流增大。

变压器的并联使用道理相同!

网友AF:
这个帖子很好,收藏了

网友AG:
500KVA的变压器我们厂倒是设计并联运行过一次,历时3年,至今没发现问题!

网友AH:
是不是和这个东西有关系啊?我是路过打酱油

网友AI:
输出加个二极管。我们就是这样并的。

网友AD(2011-10-15):
不是把功率用的太狠有并联,直接并,一般也不没什么问题,但是,高可靠性的场合,一般还是会帮主动或是被动均流来实现并联,接个二极管有点用,但也只能解决防电压互灌的问题,解决不了两个电源分流不均的情况。

网友AJ(2012-05-21):
对:老愚者关于可以并联。但一般不提倡由小功率开关电源并联而获得较大的功率的电源。为了得到可靠的直流电源,使用两组开关电源并联组成双回路供电电源这是工程上是常规做法。不过这种双回路供电电源必须在每个开关电源的输出加逆止二极管。我们所有工控产品中的24V电源,无有例外地使用两组开关电源并联组成双回路供电电源,为用户提供可靠的电源。内容的回复:

同意。如果非用不可。可以考虑都加上隔离二极管。容量电压尽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