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温控器能否控制在两种温度下分别动作?

楼主(2008-02-28):
现有TAIE FY700温控器,想作如下控制:温度达到63°C时切断加热器,温度达到70°C时打开某一阀门。能否实现?怎样设置?小弟跪谢!

网友A:
能不能把问题说明白点,你说的温度达到63是说升温达到呢还是降温?

网友B:
当然能啊   现在温控表都带有几个温度报警输出  你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肯定没问题

楼主:
To 啸傲乾坤:到63度停止升温,但由于其他的原因,加热器停止加热后系统会有惯性继续升温,所以希望到某一温度的时候开启电磁阀使用冷却水冷却。第一次接触温控器,还请指点。
To 王付水:谢谢!警报输出就是这个作用吗?那是不是只要设定下警报设定值,达到温度后就自动动作了。

网友D:
输出2个报警点,一个用来断加热,一个用来开冷水阀!

网友E:
当然可以,温控仪表有回差设定功能,有多路报警功能

网友F:
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大家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H:
应通过PID调节方式加热,温度会控制在设定温度.控制精度可参考温控表资料.

网友I(2008-04-05):
很简单的,选用双上或下限报警输出的仪表就可以了.

网友J:
注意最好选择带回差设置的报警输出,避免温度波动造成的重复动作

网友J:
在此基础上,选择高温报警、高高温报警两级报警上限设置的温控表即可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水贴一张。。。

用设定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K:
如果想分多段控制(例如五段),4路继电器输出,具备冗除死区温度,可编程(C语言),无数的模拟数字I/O,不妨看看上海慧森电气的可编程智能检测控制器SK-AMP1441,带LCD。价格只有PLC+人机的几分之一。www.hiison.com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弄银都名庭大厦3号501室(200062)
电话:+86-21-62163775-603
传真:+86-21-52667112
网址:www.hiison.com
电邮:service@hiison.com

网友L(2011-07-09):
国产温湿度变送器,风管式,壁挂式.供电24V,输出DC 0-5V或是0-10V,4-20mA.RS485. 黄先生15999576889 ,huangrujian88@163.com

网友M:
不用程序表也可以实现,可以降低成本,温度控制用温控表的主输出,阀门控制用报警,继电器触点开关量,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N(2011-08-18):
一般仪表都有两个报警输出,可以全用上。

网友O:
可以实现  肯简单  报警上下限输出的开关量信号  分别作为2次控制即可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