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域中数据的保存

楼主(2008-02-28):
各位大侠:

    我希望wincc在下次运行时,输入输出域中还能够显示上一次输入的数据,请问wincc有这个功能吗?如何实现? 谢了!

网友A:
何必呢?

1 如果连接的是PLC变量,那么将变量值保存入停电保存区域。
2 如果使用内部变量,那么在输入输出域中编写脚本,将值保存入TXT文档中,在画面打开中,读取TXT中变量内容至内部变量。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必要实现啊 PLC或者OPC的变量 将始终是同步的 要内部变量显示在那里 似乎是没有实际意义啊 如果只为了看到上次的变量输出 可以做个归档 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可以在退出的时候存到硬盘上,在在打开的时候从硬盘里度出来。

网友D:
  很简单,用DB数据块就可以实现,
很容易实现的,何必做什么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