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DP通讯问题

楼主(2008-02-28):
我想问一下,现在我的S7-300PLC通过DP方式和变频器,上位,还有一个现场仪表通讯,在软件中怎么配置呀,还有怎么能和变频器完成数据交换呀

网友A:
共同学习!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602

网友B:
首先要有该变频的gsd文件,plc硬件组态好
在程序中调用sfc14,15进行读写

网友C:
我不知道怎么读取变频器的参数值,就是怎么发送参数,变频器再返回来。返回的参数在哪?同样怎么写参数到变频器?谢谢

网友D:
看一下这个网地址,有介绍如何配置的
http://www.dndev.com/Profibus/profibustr/system_2.html

不会,学习!

网友:
lmhx说的没错,变频器参数的读写,好好看看变频器P-BUS的相关定义

楼主:
那有变频器DP通讯的手册吗

网友E:
上面两个网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