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内整流电路,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8-02-28):
今天拆开一伺服驱动器,内部整流电路如图
;大家帮忙分析下,为什么其中一个整流模块的电源端子没有接?

网友A:
本图所示应该是以2个单相全桥完成的一个三相全桥整流,其中R相仅用了一个单相全桥的一个桥臂,S、T相分别用了另一个单相全桥的两个桥臂。建议自己画一下图就很明了了。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三相全桥整流模块呢,是价格方面的原因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A:
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也见过国内厂家这样做的。

网友B:
价格可能因素之一,3相整流桥比单相的贵了很多;
另外从维修角度来说,分开整流,一旦某个桥出现问题,只要不是负载短路之类的,很容易判断出是那个出了问题,因为输出电压肯定与原来不一样,但不会为0; 这样只要换一块就可以了。
个人意见。

楼主:
哦,非常感谢两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