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后指示正常,输出电压也有,就是电机不转?

楼主(2008-02-28):
(无正文)

楼主:
电机有时转一下就停。
也没有错误代码

网友A:
   典型的小功率吧...输出缺相了吧....

网友B:
这样的说明不好判断出问题所在哦

网友C:
1、查看电机是否损坏,可以用摇表来测试下。
2、你的输出电压各相间都是380吗?
3、电机的接收端各相间电压是否是380,也就是说是否又断线存在?

网友D:
可能电缆接触不良吧

网友E:
把电机种类、型号报出来,用什么变频器,才好分析

网友F:
说详细点.

网友G(2008-09-13):
如果带负载测得三相输出电压没有一点问题,那么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H:
应该是输出转矩不够,提升一下,低频时的转矩应该会好一点,我遇到过词类问题,此时变频器并不报警

网友H:
应该是输出转矩不够,提升一下低频时的转矩应该会好一点,我遇到过词类问题,此时变频器并不报警

网友H:
应该是输出转矩不够,提升一下低频时的转矩应该会好一点,我遇到过此类问题,此时变频器并不报警

网友H:
应该是输出转矩不够,提升一下低频时的转矩应该会好一点,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此时变频器并不报警

网友I(2008-10-18):
是不是电机在做自学习,这时指示正常,电机总是转转停停,因为它首先做的是静态的,而后做的是动态的。大约10分钟左右后会恢复正常。

网友J:
简单方法:听一下电机有没有电磁噪音,如果有,转矩不够,没有,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