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阀门开度30%电机运行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水泵阀门开度30%电机运行电流达到额定电流

楼主(2008-02-28):
水泵阀门开度30%电机运行电流达到额定电流,一台水量不够,怕电流太大对电机不好只有开两台(两台一样工况,同一生产线),请问适合做变频节能改造吗?

网友A:
为什么只开30%?

网友B:
已经达到额定电流了,做节能,只能节阀门产生阻力的能了??这个能有多大可以节呢.
个人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

网友C:
水泵阀门开度30%并不代表水的阻力有30%

阀门大小登关系比较多

网友D:
都额定电流了,还不够,还变频改造啥

网友E:
还得先了解一下工况在说。

网友F:
看看水泵的技术参数,选型是否合适?

网友G:
楼主,据你反映的情况,估计是泵的选型不合适,估计是扬程选的太高了,要不就是流量太少,做变频改造是没有用的,有问题可以资询QQ121039717

网友H:
变频节能改造是电机在正常工况有余量的情况下进行的

楼主:
30%就到额定电流了.是不是电机配小了,能不能改造要看工艺要求了.水量降低不影响工艺就能做.(能把具体的现场参数提供一下吗)

网友I(2011-10-10):
电流到达额定值,说明电机已基本处于最大功率状态,换句话说电机配小了。对于蝶阀30%开度和100%之间差距并不大,电机功率需选高20%就差不了。

网友J:
是不是电机小了开不动阀门了

网友K: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的,主要原因是水泵选型不合适,扬程选的太高。扬程选太高,开大阀门水泵就会过载,楼主就是为了避免水泵过载才开30%,开度太小同时也限制了水泵的流量。这种情况应用变频器会有效果,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更换水泵或叶轮。

网友L:
改变频没球得用的,别胡搞了,关键问题是你水泵的流量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