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功率管

楼主(2008-02-28):
直流稳压电源上有用到功率管,现在出现了故障,说是功率管被击穿了,请问一下如何检测功率管的好坏啊.

网友A:
是MOS管还是双极型管。

网友B: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

网友C:
用电阻档量三个脚的阻值

网友D:
数字表用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E:
一般不用MOS和双极管,用普通大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