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中控制室是否违反“安全为先”的原则

楼主(2008-02-28):
   前不久看到一个有关于大集中控制室不利于安全的意见书,发贴于此,希望能得到业界人士的宝贵意见。
还是想问一下大集中控制室方案是否违反“安全为先”的原则?[/b]

意见:
不建议采用大集中控制室方案,建议采用分散控制室方案
大集中控制室方案缺点:
1 大集中控制室方案,DCS系统九台炉设置一个环路,相当于九台炉DCS系统连在一个网络上,全厂的安全生产都依赖于一个DCS网络,极大的降低了整个电厂(甚至xx公司)的可靠性,违反“安全为先”的原则。
2 大集中控制室方案,控制室距离锅炉现场较远(最远甚至百米以上),不利于就近观察锅炉运行情况,不利于异常情况下的紧急处理,违反“安全为先”的原则。
3 大集中控制室方案,将重新建设控制室,土建费用等会很高,总体来看利用原有控制室改造更经济。
4 大集中控制室方案,对我公司不利于我公司中标。我公司DCS目前一个网络不能连接多于4个OPU。
分散控制室方案:利用原有控制室稍做改造即可,非常有利于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分期实施改造,并节省投资;并且各个DCS系统完全独立,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一、1~9号锅炉控制及锅炉油泵控制
锅炉1号控制室: 1、2号锅炉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台锅炉检修或DCS系统异常,不影响另一台锅炉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锅炉2号控制室: 3、4号锅炉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台锅炉检修或DCS系统异常,不影响另一台锅炉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锅炉3号控制室: 5、6号锅炉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台锅炉检修或DCS系统异常,不影响另一台锅炉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热电厂主蒸汽母管压力是其最重要的经济、安全指标,因此特别配置一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安装在锅炉3号控制室。该系统主要用于热电厂主蒸汽母管压力的自动控制,并可以监视1~9号炉的主汽流量、主汽压力、给粉机转速以及燃烧自动投运状态等信息。该系统与1~9号炉DCS系统之间通过IO模块硬接线传递信息,保证了各个DCS系统的完全独立性,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锅炉4号控制室: 7、8号锅炉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台锅炉检修或DCS系统异常,不影响另一台锅炉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锅炉5号控制室: 9号锅炉控制和锅炉油泵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套DCS系统检修或异常,不影响另套DCS系统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按照“安全为先”的原则,每台炉也可设置几个后备手操按钮,如紧急停炉按钮、事故放水门按钮等,它们完全可以安装在本炉的控制台面上。没有必要每两台锅炉之间设一小型后备操作台。

二、 汽机及其他控制
汽机1号控制室: 1、2号汽机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台汽机检修或DCS系统异常,不影响另一台汽机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汽机2号控制室: 3、4号汽机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台汽机检修或DCS系统异常,不影响另一台汽机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汽机3号控制室:5、6号汽机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台汽机检修或DCS系统异常,不影响另一台汽机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除氧给水控制室: 除氧给水及老循环泵控制,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任意一套DCS系统或异常,不影响另一套DCS系统的正常运行。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电气配电集中控制室:电气配电集中控制,配置一套完全独立的DCS系统。非常符合“安全为先”的原则。

楼主:
我以为会被踩死,还好没人关心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dcs厂家应标410t/h炉的DCS系统分配意见

网友A:
    按DCS的真正定义,是一个地理分散和功能分散式的系统,是一个按功能块独立划分又互相关联的系统.尽管国内外多家公司打着DCS的旗号,但实际上真正达到这种模块化,功能化,分布式的,没有几家!!!
    这也是将来系统发展的大势所趋,有必要把一些只是监控的量都整合到DPU里?DPU只负责涉及到安全和运算核心的部分,并非越复杂,功能越强大越好,而是越简单的越可靠.我个人认为,合理,这个词特别重要!现在的系统厂家一直延用的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的思想和产品架构,很少有真正贴近用户,贴近实际,与时俱进,附合今天快速发展的软硬件技术的大型系统级产品!
    以今天的工艺和设计水平,以及积累多年的现场应用经验等多种条件下,完全可以开发新一代的高性能分布式测控系统,降低整个系统的综合应用成本,延长系统的使用寿命,减少系统的维护量,并能协助业主快速实施和容易实施,通过开放性,增加系统自我更新的能力.
    如果作为DCS的后起之秀的厂家,如果在思路上\技术上没有革命性的创新和突破,很难打破原有的格局,也只能在人家屁股后面捡点残汤剩饭,当竞争力全无时,唯一的就是低价一条死路!

网友B:
不关怎么样,9个锅炉肯定有些数据是要通讯共享的

彻底分开的话,数据还是要通过其他手段进行通讯的

楼主:
就是没有,我才会问
这么大的系统全部拆散,到底是我们的能力不行还是真的违反“安全为先”的原则?

网友C:
因利而言。
其产品做不了集中,或者实现起来非常麻烦,所以这样说;
如果反之,则另外一种说法了。

把所有的各DCS站点挂在一冗余环网上,是当前流行的做法,即使网络断掉,各站点控制功能仍然存在,只是数据交换中断而已,在组态编程考虑到这方面即可。
也可在各站点当地设置SCADA,也挂在冗余环网上,作为后备。

如果以分散的做法,各站点仍然要相互做网络通讯。

楼主:
靠,这种厂家也中标,我晕

楼主:
全场的除氧给水都在一个系统里,光把机炉拆开有什么意义?

这不撤嘛!!

真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

网友D:
现在进行DCS系统设计时,一般都采用大控制室设计,原则是联系比较紧密的装置,做在一个系统中,但是有的地方各个装置地点比较远,如果在一个控制室那么电缆成本比较高,如果现场出现问题,紧急处理会在路上浪费很多时间,但是可以把这几天DCS联系起来,做成一个大系统,

采用大控制室设计的好处:维护比较方便,节约操作人员,各个岗位交流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