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维修电工技巧

楼主(2008-02-28):
高压开关为什么不能用来开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没有专业的灭弧装置。

油浸式变压器的油温升高检查-变压器的负荷和却介质的温度对温度表。检查却装置和室内通风状

―――如何处理-冷却系统应先停运检修、若不是就是内部故障。(温度比同一时高10)

什么是过电压。产生的原因-操作,故障,运行方式改变,或雷击。在电器设备或线路上可能出现过正常电压数值。从而危及设备线路安全的现象是过电压,原因有雷击或电力内部因操作。故障。谐振。运行状况改变而造成电磁 能量的转化或传递引起电压升高。

常有的避雷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和阀型。

金属氧化物避雷的原理-是由压敏电阻片构成。在正常电压下呈现很大的电阻。几乎不导电。无火花间隙。有雷电电压时又变的很小电阻。导通。放电流。完后又是高阻状态

可编和序控制器的主机由中央处理CPU。存贮器的输入接口。输出接口。电路等组成、

EPROM中的和序是被固化了的系统管理和临控程序,断电不会失。RAM中的程序是用户编制的控制程序掉电会失。工作方式是-循环扫描,并集中采样,集中输出的工作方式。

常有编程语言是-助记符语言和梯形图语言

什么是保互接地!有哪些?将设备不带电的情况下外壳接地。有IT系统电源中性点不接地,和 TT系统中性点接地。

什么是保互接零、有哪几种?把金属外壳与保互.零线PE直接联接有TN-S三相五线把工作零线与保互零线分开的。TN-C三相四线中将两个合并为一根的。TN-C-S干线三相四线,支线三相五线的保互接零系统。什么叫重复接地-为防保互零线断线而产生危险,将它在线路的终端或分支点在一次接地。

根据电容量的大小,重复接地的要求-100KVA以上的要小等于10欧,以下的要小于等于30欧

(发电机变压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原理-当对称的三相正弦交流电通入在空间互差120度的对称三相定子绕组时。就产生旋转磁场,与转子导体相对运动使转子导体内产生感应电流,该电流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的电磁力驱使转子随磁场转动。

可否把转子拿了后在绕组上加电压-不能!正常下定子转子间的气隙很小磁阻小,产生磁通的电流也很小,面拿了后磁阻大大增加,从而电流也增大。而历磁电流太大会烧坏绕组的。单相异步电动机用电容起动旋转的工作原理-由于电容串联在起动绕组中,于是在定子绕组中形成空间相差90度的两 相电流,从而产生两 相旋转磁场,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在转子导体上产生感应电动势及感应电流,电流与磁场想互作用产生电磁转矩,转子便沿着旋转磁场的方向转动。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是否可以采用星形-三角形起动――只有是下常运行是三角形接法的的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帮能采用。

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有欠压零压保互-由于通过交流接触器线圈的电流过小和消失,接触器释放,主触头和自锁触头,切断控电路、有电时不重按起动接钮是不能起动!从而!!!

三相同步电动机为什么没有启动转矩,用什么方法――绕组中是三相电流产生旋转磁场,但是转子中通入的是直流励磁电流,所建立的磁场空间是固定不动。我们一般用异步起动法,

三相同步电动机设置电流调 装置的目底是――为了调定子电路的功率因数COS值近1。国为直波励磁电流太小,定子相电流滞后相电压,呈感性,太大则呈容性,大小调了恰当可使定子电路的COS=1但实际中略调大一点呈容性,以补偿其它感性负载

同步电动机的转速与什么有关-与电源频率成正比,与极对成反比,与转子的直流励磁电流大小无关,其额定转矩大于负载转矩的情况下转速与负载的大小也没有关系。

自动开关的灭弧系统应具备哪些要求――0.1秒要可*灭弧,喷出的弧焰距离要小,有足够的热容量,不致因电弧高温而产生变形,碎裂或严重烧蚀,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保证在高温使用和运输过程中不会破裂,缺损。

RM型无填料灭弧原理-熔断片熔断时管内会产生30-80个大乞压,电弧受强烈压缩而熄灭

灭弧栅的灭弧原理-当触点断开时形成电弧,周围产生磁场,由于铁质栅片的影响整个磁场向上弯曲而进入栅片内,电弧被分隔成几段短弧迅速冷却,加上交流电流0后不能使电弧继续烧而被熄灭。

底压电器设备有哪三大部分-电磁系,触头系,灭弧系。

低压电器的电磁线圈常出现哪些故障,如何修理――常有的是断路和短路故障,测电阻无穷大是断路,若只有个别断点;焊牢绝缘处理就可以了,若较多或面积大就用同规线重绕或整体更换,短路的查明原因,吸合不良造成大电流损坏绝缘的,是否是电压过低或动铁心接触面不平面进行修理,机械损坏或受潮,少数的的几匝的可以拆去用同样的漆包线补好,大面积的用同样的得绕而后进行干燥,浸漆,烘干(100-120度)等常规处理。

低压电器的铁心面不平和歪的修理方法――若是锈斑,油,杂物只要清掉,不平或歪不严重的修整校正,严重的要换新的。短路环的损坏和脱出的修理――断发生在曹外和曹口的焊好断口在用粘合剂粘牢在铁心上,脱出的先用钢锯条将曹壁打毛在粘牢就可以。

触头有的故障――过热,磨损,熔焊。过热的如何修理――触头电阻大的是触头压力过小,表面有污物和氧化层或表面烧毛接触面小了。方法;调弹簧,或除掉表面的东西,

空气阻尼时间继电器的故障排出――时间加长是气室不清洁,气流阻滞缩短或不延时是气室密封不严,橡皮膜漏气,应清洁,修复或更换。

接触器断电不入的原因――钱心中间磁极面的上的间隙消失,从面断电有很大的剩磁不释放,油污尘屑多或弹簧压力小,电弧熔焊,(表面变形,弹力不够,表面有油或烧死)。

标380/220接法Y/三角的可否用星三角降压起动――不能,每相电压是220用三角形每相绕组接入380大大超出额定电压,这样会发热烧掉。

接触器过热或烧毁的原因――1线圈绝缘损坏或机械碰伤形成匝间短路或碰地

2衔铁与铁心闭合时气隙过大,使线圈的电阻抗变小在额定电压下电流增大

3起停过频,每闭合一次就受到大电流的冲击而造成

4电源电压过低而使吸合不紧密而振动,甚至不能吸合造成电流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