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算

楼主(2008-02-28):
各位仪表高手:告诉偶一下:在已知管道装好的孔板,根据测量的差压是如何计算量的,不用考虑补偿的问题.谢谢了![/b]

楼主:
是"如何计算流量的"

网友A:
流量和差压的平方根在某个区段成正比

网友B:
根据计算书来算

网友B:
只要装好的孔板,那就计算一定了,流量和差压也一定了!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很对,孔板在订货是需要提供差压值数据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测量介质的流量特性计算出差压值。只需要对变送器进行参数整定就可以了。

网友D:
查孔板厂家提供的参数设定变送器,变送器有开放处理的需做开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