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厂家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精度差别

楼主(2008-02-28):
各位好请问国内步进厂家各自生产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所组系统,使用精度有多大差别,希望各位大哥解惑 谢过

楼主:
希望各位路过的大哥留下墨宝吧  再次谢过

网友A:
我没见有几个厂家标出步进电机的精度.

网友B:
机械手册上有

楼主:
多谢两位大哥指点  我是说实际的使用情况

网友C:
一般都会在5%以内,我也实测过

网友A:
实际使用中,那么,阻力不同也会对位置精度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