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容器补偿 接线方式

楼主(2008-02-28):
三相补偿电容器组,电容器正负该如何接,据说中间的正负极性要反向,为什么?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吧,楼主你在哪听说的呢

网友B:
1、要根据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确定接法;
2、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等于线电压,△接;
3、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等于相电压,Y接;

网友C:
没看明白,电力电容不是电解电容,没有极性啊。在说现在的电容都是成品的也用不到你星接角接的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对,除非你是用单相电容,电力补偿大部分都是用三相电容的,不用管它内部是什么接法,额定电压够就行了

网友D:
400伏的三相补偿电容器只有三个主接线端子和三相输入连接,最边上一个小的接线端子是接地端子(有些 还没有接地端子)。根本没有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的区别。

楼主:
我的电容是一个一个拼起来的,就是电解电容,中间的原来没有反相,结果把小电抗器都蹦了

网友B:
  “就是电解电容”

1、交流电路补偿电容,都是无极性电容;
2、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电容,不能用作交流电路补偿电容!

网友C:
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还是楼主的设备是秦始皇年代流传下来的,真的是没听说,别说见了